穿越老往一个方向票是pid没调好吗

楼主(2020-03-04):
我新装了飞机,但是自稳室内悬停老是往后飘,et85小机也有类似的问题,谁知道这是咋回事,如果说飘应该各个方向都有可能飘,为啥老往同一个方飘呢,是pid没调好吗?

网友A:
用遥控器去微调通道

网友B:
作为一个在室内长期飞自稳半自稳的老新手,很明确答复你,在确定水平校准、遥控输出通道1500、飞控避震、四个电机和桨动平衡、以上均已确认无问题的前提下,的确是pid和滤波没调好。室内飞手动的高手可无视以上字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去微调通道

还有这个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在室内长期飞自稳半自稳的老新手,很明确答复你,在确定水平校准、遥控输出通道1500、飞控避震、四 ...

问题是怎么办呢

网友:
楼上基本上把能说的都说了。。
大部分情况就是震动的问题。。
BF也可以对水平校准做trim,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操作?

遙控器微調不是最標準的做法 確定重心動平衡厚 重新校準水平 pid一般默認都不會有問題

网友:
可能是水平较准有问题

网友:
飞机向下影响室内周边气流导致压强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怎么办呢

开动态滤波,滤波频率调小,pid盲调的话,就着默认值每次加减5试,看你飞机推重比,动力大飞机轻的几个pid值按比例调小,动力弱飞机重的调大

网友:
我飞过的超过10个飞机,自稳半自稳没有一个不偏的。而且这种偏移是累积的,调遥控器只能治标,飞一会就继续偏移。我是完全没招,不过我飞手动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在室内长期飞自稳半自稳的老新手,很明确答复你,在确定水平校准、遥控输出通道1500、飞控避震、四 ...

一语道破玄机

网友C:
水平校准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校准搞一搞

校准了。估计还是和pid有关

网友D:
漂移和pid无关,遥控校准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移和pid无关,遥控校准微调

我回去试试

网友D:
对了,还有加速度计校准,我遇到过一次怎么都调不好的,最后恢复默认设置重新校准加速度计就好了,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还有加速度计校准,我遇到过一次怎么都调不好的,最后恢复默认设置重新校准加速度计就好了,供参考

加速度计,就是放平了,直接点校准就行了吧

网友E:
我的做法:
  • 连接飞控,
  • 打开地面站,
  • 飞机通电,
  • 打开遥控器,
  • 找到地面站遥控器。
  • 此时在地面站能看到飞机的状态,就是你所说的往一边旋转。此时微调遥控器上对应控制方向,直到地面站里面飞机处于静止状态为止。这样你所说的问题将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做法:
连接飞控,
打开地面站,
bf里是静止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