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晃换鱼眼轴承能解决吗

楼主(2020-03-04):
5.5 十字盘 大桨转动后 十字盘下面部分四周晃 是因为鱼眼轴承不同心还是薄壁轴承不同心 如图螺丝刀所指部位

网友A:
如果朝一侧按住还晃动就应该是十字盘的内盘或者鱼眼偏心。轴承怎样才能偏心?轴承不会偏心吧?

网友B:
舵机虚位大而已

网友:
日本百利螺丝刀,应该是十字盘轴承内外圈之间的虚位

网友C:
淘宝上买日本的,就不会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日本的,就不会晃了

主要是哪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朝一侧按住还晃动就应该是十字盘的内盘或者鱼眼偏心。轴承怎样才能偏心?轴承不会偏心吧?

360度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虚位大而已

横向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哪个轴承

内径是10的关节轴承,这个是标准件

网友:
十字盘拆下来,插上主轴晃动主轴感觉,如果能感觉出晃动间隙,就可以找到问题的出处了。是鱼眼还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D:
一般不会是轴承和鱼眼的问题,很大可能是十字盘内盘的加工问题。
十字盘内盘内孔安装鱼眼,外圆安装大轴承,如果十字盘内盘的孔和外圆不同轴,就会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是轴承和鱼眼的问题,很大可能是十字盘内盘的加工问题。
十字盘内盘内孔安装鱼眼,外圆安装大轴承 ...

那就是没解了

网友:
我认为是没解。换一个吧。

网友:
轴承内部虚位几率不大,应该是轴承外壁和十字盘固定位置磨损。

网友:
5.5飞久了就这样的,我换了个sab570的十字盘。

网友:
见有人换了亚拓550的十字盘。

网友E:
十字盘晃动请找我解决

网友:
专治kds各种男科疾病,疑难杂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晃动请找我解决

卖啥关子。直接告诉我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啥关子。直接告诉我就得了

我都不知道你解决没有,你要解决了,我写那么多岂不是很浪费?
必要准备:1.十字盘一定要水平,2.主轴不能有形变,3.中联相位臂要与十字盘连接,4.中联没有形变。
第1步:换鱼眼轴承为NSK GE10C(确保不是假货,换轴承可以缓解大约80%的晃动)
第2步:将十字盘顶端的4颗螺丝由全紧固 调制       为80%紧固度(凭感觉)。
第3步:卸掉大桨50%-60%油门地面试车5-10s(也可酌情增大减小),然后停车对角式拧紧4颗螺丝。
第4步:5%-10%油门地面测试,用手感知震动是否已降低到心理预期值。
如果没有,返回第2步,进一步将4颗螺丝调制到75%紧固,然后继续按步骤往下测试,直到晃动降低到自己的预期值。
通常这种方法可以下来可以,缓解90%以上晃动幅度,我自己的已经缓解了98-99%晃动幅度。

网友E:
关于kds十字盘晃动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
1.kds原配鱼眼轴承也有不同心的情况(估计是几毛钱的蹩脚货)。
2.十字盘与鱼眼外径配合余量相对较大,所以拧松螺丝地面试车是要以高转速主轴使鱼眼回中微调,这样就能缓解晃动问题。
(如果螺丝松紧度把握不好,地面试车转速可以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kds十字盘晃动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
1.kds原配鱼眼轴承也有不同心的情况(估计是几毛钱的蹩脚货)。
2. ...

感谢 我先换轴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