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连接betaflight的设置界面飞机姿态显示问题【萌新】

楼主(2020-03-04):
请问各位大大为什么每次重新接电设置界面的飞机姿态都会变化,而且和实际总是不一样。
每次都需要充值z轴才能和飞机实际姿态一样。
然后这个会影响实际的飞行么?

楼主:
强迫症患者

楼主:
表示很难受

网友:
不至于吧,一样

网友A:
Z轴校准只是把屏幕上的机头和真机的机头对齐,因为地面站不知道你的机头是指向屏幕还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校准只是把屏幕上的机头和真机的机头对齐,因为地面站不知道你的机头是指向屏幕还是哪里

谢谢大大,了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