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路边捡来的玩具四轴改遥控

楼主(2020-03-04):
这个是路边捡到的四轴主板,半边外壳,叶片,电机被车轮压扁了,看来只剩这个板和两只电机是完整的,应该可以用
手里用的富斯i6遥控器,请教各路大神,这个板既然已经齐备四轴必备的驱动单元,是否可以改成富斯接收器输入信号呢?

查过板上接收芯片是EASTSOFH HW2181,东软载波收发模块
或者有更好的办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扔了吧,这种差不多的主板我有好些个。有的还支持气压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这种差不多的主板我有好些个。有的还支持气压定高

扔?为什么?难道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扔?为什么?难道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啦

拆元件吗?

楼主:
眼力不行看不到驱动控制芯片的型号,看看需要输入什么信号可以驱动他

楼主:
目前2.4G接收机只有PPM,PWM,SBUS ,IBUS这几种信号输出对吗

网友B:
说实话这种主板真不值得折腾。新的小四轴也就七八十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这种主板真不值得折腾。新的小四轴也就七八十块吧

谢谢你的建议,只是探讨方法,不论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