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小罗尾滑套

楼主(2020-03-04):
[呲牙]压带轮不见了。多了颗机米螺丝,解决两大问题。

首先皮带要装得非常紧,适合中等飞行风格,不能暴力。否则还会打滑。皮带相互磨损就会大大的减小。没有摩擦掉下来的大颗粒橡胶。
其次,尾滑套和滑块螺丝就不容易磨损,几乎免维护

蟹爪这里也多了一颗机米螺丝。尾滑套永远松不了了。不会因为螺丝胶失效而导致出来。尤其是用了蝎子的润滑油会导致螺丝胶失效

楼主:
图片在这里哟!

网友:
尾滑套那个机米是不是顶在轴承上了?

网友:
而且是两轴承的缝隙位置

网友A:
懂了,您是为了防止滑套高速旋转磨损。

网友:
用力不当会导致滑套变形吧!

网友:
图一几米螺丝稍微用力过度,滑套就会变形挤压尾轴就不顺了

网友B:
我的小罗700飞了有1000多起落,觉得XL700的皮带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罗700飞了有1000多起落,觉得XL700的皮带挺好用的。

是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懂了,您是为了防止滑套高速旋转磨损。

可以把铜套取了就不会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