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摒弃了14sg的两个功能,大家觉得有没有必要存在?

楼主(2020-03-04):
18sz摒弃了14sg的两个本人觉得很有必要的功能,不知道这是技术进步还是退步?还是一个BUG?
新换了18SZ有段时间了,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但是有两个功能本人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存在的:
1、14SG开机一段时间后未做任何动作会有声音提醒,这个是系统自带的,而18SZ你就算开机1个小时也没有任何提示,这对忘记关机很有必要。
2、14SG开机大概1分钟会有自动锁定按键及触摸拨盘功能,18SZ则需要手动锁定屏幕,偶尔难免会忘记,可能会造成误触控。
不知道这两个本人觉得很有必要的功能会不会给大家带来烦恼呢?

网友A:
只想说,楼主没有摸透功能,不要往下定论。这两个功能都是可以设置的。我的设置10分钟,不动,就会报警...锁也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想说,楼主没有摸透功能,不要往下定论。这两个功能都是可以设置的。我的设置10分钟,不动,就会报警... ...

因为14不用设置,所以一直以为摒弃的这两个功能呢,研究研究,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想说,楼主没有摸透功能,不要往下定论。这两个功能都是可以设置的。我的设置10分钟,不动,就会报警... ...

18sz报警是有
但自动锁屏好像没有啊
一直没找到
请教下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
有的,都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sz报警是有
但自动锁屏好像没有啊
一直没找到

自动关机

手动锁屏

网友C:
开机后一定时间内无动作报警是有的,我经常会开了控然后去鼓捣别的,听到它报警,这时随便动动摇杆就可以取消报警。
不过我在电子版说明书上没找到,控和纸质说明书都在楼下车库,有空去看看找找是在哪里设置的,控到手后我没设置过这个功能,默认就有。楼主看看是不是把某个警报音量关闭了?

网友:
你说的那个bug在哪儿?

网友D:
你说的bug原来只是没看说明书

网友E:
我觉得更大的BUG是没有选择高亮屏
不知道一块高亮屏的造价有多高,反正这个屏在户外想改参数不如14SG那种屏看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更大的BUG是没有选择高亮屏
不知道一块高亮屏的造价有多高,反正这个屏在户外想改参数不如14SG那种 ...

高亮的代价就是电量,futaba的设定应该是有道理的~

网友F:
功能还升级了,可以设置时间而且还可以自动关机的!

网友:
那是咱碰触不到的bug

网友G:
18SZ倒是有一个非常不方便的,比如我直升机上面有两个模式,并用一个开关来切换它们。我现在想调一下A模式的油门曲线,18SZ必须要我把开关打到A模式才能设置A模式的油门曲线,但是14SG即使我在B模式下,也能设置A模式的油门曲线而不用拨动开关。这其实挺重要的。如果我A模式开启了油门定速。我必须要把飞机断电后才能进行设置。这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功能还升级了,可以设置时间而且还可以自动关机的!

能够设置只报警而不自动关机么?说明书上看是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想说,楼主没有摸透功能,不要往下定论。这两个功能都是可以设置的。我的设置10分钟,不动,就会报警... ...

自动锁屏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bug原来只是没看说明书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bug原来只是没看说明书

说明书的内容也不是都能理解的,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一定时间内无动作报警是有的,我经常会开了控然后去鼓捣别的,听到它报警,这时随便动动摇杆就可以取 ...

我的14SG报警是默认的18SZ不是,您发的图是手动锁屏,说明书我也看了,没有自动锁屏这项,为难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够设置只报警而不自动关机么?说明书上看是不能。

对啊,一直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更大的BUG是没有选择高亮屏
不知道一块高亮屏的造价有多高,反正这个屏在户外想改参数不如14SG那种 ...

亮度最高到20阳光下凑合能看,彩屏肯定不如电子屏光线下清晰,但是就是省电,反正也不用总是触控屏幕。

楼主:
都说有,就是没人告诉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一定时间内无动作报警是有的,我经常会开了控然后去鼓捣别的,听到它报警,这时随便动动摇杆就可以取 ...

刚设置了自动关机,当时理解是自动关机和警报设置没有关联,所以没设置,当我设置的自动关机10分钟后,到第7分钟未操作会自动报警,再报警3分钟后无操作再关机。自动锁屏还没研究透,电子说明书和纸质版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能够设置只报警而不自动关机么?说明书上看是不能。

自动关机是好事啊,难道你一个小时不碰遥控还有必要让它开着?
我以前用14SG忘记关控就废过两个电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自动关机是好事啊,难道你一个小时不碰遥控还有必要让它开着?
我以前用14SG忘记关控就废过两个电池!
...

不一定吧。有的时候可能更希望遥控器不会意外关机。比如没注意到报警,又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有可能意外启动飞机。futaba这个3分钟的时间间隔又不能自由设置。

网友:
楼主是故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吧。有的时候可能更希望遥控器不会意外关机。比如没注意到报警,又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有可能意外 ...

不会意外关机的,是由你自己设置多少时间无操作提醒,提醒后你仍然没有动作才会在规定时间自动关机啊!

楼主:
故意?怎么说???报警已解决,自动锁屏还是没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会意外关机的,是由你自己设置多少时间无操作提醒,提醒后你仍然没有动作才会在规定时间自动关机啊!

我指的是从开始提醒到自动关机的时间间隔只有3分钟,不能自行调节。如果能够设置,我会把这个间隔设置到1小时。

网友:
想玩18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又升级了,可以呀!

网友I:
报警有  至于关机没试过  或许是报警后在这么久关机??回头时间设定短一点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指的是从开始提醒到自动关机的时间间隔只有3分钟,不能自行调节。如果能够设置,我会把这个间隔设置到1 ...

一般不会有一个小时不动还需要用的机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报警有  至于关机没试过  或许是报警后在这么久关机??回头时间设定短一点试试

报警和关机是一个设置内容,设置关机10分钟,第七分钟报警不理它就自动关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会有一个小时不动还需要用的机会吧?

比如进行一些调试的时候遥控器放在一边,或者用飞控飞一些长续航的机。情况很多,遥控器的设置能满足各种需求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如进行一些调试的时候遥控器放在一边,或者用飞控飞一些长续航的机。情况很多,遥控器的设置能满足各种 ...

我觉得遥控器也有辐射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对健康有影响但是能少就少吧,你说的带飞控的FPV的话几分钟就飞出遥控的范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警和关机是一个设置内容,设置关机10分钟,第七分钟报警不理它就自动关机。

OK。原来如此

网友J:
楼主你的贴膜在哪买的

网友:
因为有这个论坛才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我们还用t8fg没那么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贴膜在哪买的

贴膜就是买手机膜送的背膜自己剪裁后贴的,本人太穷动不动几十块的贴膜表示买不起。。

网友(2020-05-28):
自动锁屏在哪里还是没说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都不是事  你在外场飞 不可能就飞一个起落吧  飞一个起落到 下一个起落 能有多久呢 要关控干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示飞行时间就行了  设个倒计时 到了提醒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SZ倒是有一个非常不方便的,比如我直升机上面有两个模式,并用一个开关来切换它们。我现在想调一下A模式 ...

深夜回帖 哈哈 你也是没有摸透

网友K:
引用 网友G:
18SZ倒是有一个非常不方便的,比如我直升机上面有两个模式,并用一个开关来切换它们。我现在想调一下A模式 ...

在主畫面的右邊,有個off圖示,按下就會連續叫,此時就可以切換開關調整數值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在主畫面的右邊,有個off圖示,按下就會連續叫,此時就可以切換開關調整數值了

哈哈,谢谢指点。

网友(2021-04-04):
引用 网友G:
哈哈,谢谢指点。

他这个是操作界面上的油门锁定,你也可以定义一个油门hold的开关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