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

楼主(2020-03-05):
求一个16轴的飞控,开源飞控也可以,扩展飞控也可以,大佬们,求推荐

网友A:
依我之见16/4=4,也就是说,四个看成一组,就是四组,也就等同于一个四轴。
可以把一组内四个电机的电调输入并联接到一个PPM信号口上。

网友B:
用pix飞控,输出12个,sbus编码板可以再扩展12个

网友C:
16轴,这是要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