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涵道电机,没法转动,通电后一卡一卡的左右来回晃

楼主(2020-03-05):
通电后一直左右来回晃动,好像给什么东西卡住了,这种情况是绕线绕错了还是漆包线里面短路了还是磁铁方向没有放对?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调坏了。。。

网友B:
缺相…………可能是电调问题,可能是电线问题

网友C:
绕组只要测试短路情况、不接电调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短路三相接线会出现阻力就可以大致判断电机好坏

网友:
换电调试试!

网友:
用手空转电机,弱感觉没明显的阻力,只是正常的磁顿感,视为电机绕线组没问题,百分之90可能是香蕉头虚焊,或者香蕉头接触不良,当然用排除法第一时间排除是否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电调是不是没有校准油门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调坏了。。。

电调在其他电机上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相…………可能是电调问题,可能是电线问题

排除电调问题,电线的问题的话是不是要重新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组只要测试短路情况、不接电调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短路三相接线会出现阻力就可以大致判断电机好坏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组只要测试短路情况、不接电调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短路三相接线会出现阻力就可以大致判断电机好坏

我用电压表测的,黄黑想断开的,黄红线断开的,但是黑红线是短路转态的,是不是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组只要测试短路情况、不接电调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短路三相接线会出现阻力就可以大致判断电机好坏

我测试了另一个不同型号的正常电机,他三条线直接都是短路状态的,那就是我这个断开的肯定不正常是吗?是否断开或者短路和绕线方法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组只要测试短路情况、不接电调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短路三相接线会出现阻力就可以大致判断电机好坏

我看到绕线的末端是6股合成3股的,极有可能是这里合股的时候出了错,应该是全部想通才对?

网友:
是新电机吗?如果是正牌电机绕组接错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电压表测的,黄黑想断开的,黄红线断开的,但是黑红线是短路转态的,是不是接线问题?

电机端基本三相中每两相都是近乎于短路状态(电阻很小),如果测出来断路,那就是断了或者虚焊

网友:
应该是断路或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