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坏了,售后也没上班,开拆

楼主(2020-03-05):
有一个s电压比实际低,插上去就跑电,测的故障如图好像短路,把铜箔切了,还是短路.怀疑画圈那里的2个原件短路了,不确定,万一不是, 拆了就装不上了,把铜箔切了再量,还是短路,两端电阻60欧,比其他明显小,故障找到,但是原因未找到

网友A:
怎么搞定的,我也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的,我也有这种问题

修坏,搞定。。。。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