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甲醇发动机小窍门——涮缸操作教学

楼主(2020-03-05):
甲醇
发动机
在天冷、长时间放置、机器老化等情况下不易启动。
因为发动机内有未燃烧的蓖麻油
。
通过简单的涮缸操作,可以轻松将内部废油排出,并在发动机里充满干净的新燃料,启动时更加轻松
。
甲醇机不启动的原因还有很多,在电(火头、点火电)、缸压都没问题时,涮缸操作才能使发动机更好启动。

网友A:
顶,感谢分享,以前我也这么干。哈哈

网友B:
经验之谈,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C:
我有一台使用很久的发动机,汽缸和活塞磨损漏气,造成启动困难,针对原因,每次启动前先往进气口注入二三滴萞麻油,拨动螺旋槳,使萞麻油从机匣进入后附着于汽缸壁和活塞表面,接下来按正常步骤就很容易启动了.

网友D:
好方法,赞一个

网友E:
谢谢分享。有助油机推广。

网友F:
拉链拉好再去搞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链拉好再去搞发动机
谢谢提醒,这会造成危险,一定要注意拉好拉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