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试制纯太阳能飞机,一楼更新个视频

楼主(2020-03-05):
很多年前就对太阳能飞机很感兴趣,特别看了一段12块太阳能板的飞机飞行后,决定自己做一个,机子手上试了下拉力还是很不错的,下面是过程:这是原版机子,400多克无电池,可后空翻下

这是做好的,8块太阳能电池板,无电池,220克,小家伙很高兴

机体设计很简单,难点主要在程序上,需要控制电压不能低于3,3v,否则会导致接收重启等失控,光线不足电压降低时,油门自动降低甚至停转,但不能让电调和接收重启,
这里用了attiny85,程序参考现成的,图上到电调的负极和信号线的负极接一个就可以,重复了。attiny85开发板要用普通usb口的,那种micro口的试过程序不合适

随便设计下机体,主要电池能铺满就差不多了,sunpower的电池,有一定的弯曲度不破碎

3dmax做个效果图看看,有点无聊了

计算下重心位置,不过这种简易机型,30%前缘一般都合适

预估下各部件重量,算出机头长度,因为没有电池调节重心,所以预估很重要,结果是比预估整体轻了40克,机头特别靠后

打印看下,装的时候方便

下面就是采购环节了,电池板买了15块,结果裂了7块,虽说这电池裂了不怎么影响效果,但还是有些不爽

单片机,电阻等

刷好程序,太阳光强度不同,调节了细节参数

因为有个mcp102-195,所以手刻了个小板子

渣渣焊工

理顺下,别遗漏了什么

成品,后面换了黑板子的开发版,接收用的6303

下面机体结构测试,3mm   depron板,很轻,可打磨

加了6mm的轻木梁,8cm这重量

机身结构测试,很牢固,又是超轻

翼梁粘结,中间连接的板子弄厚了

手工刻点翼肋,主要是防止手压塌

粘结没啥说的,前后打磨成斜角

提前加上导线

上面合体

小家伙来帮忙,焊接电池板

电池板用0.025mm的玻纤蒙在机翼上,胶水是水性丙烯酸,开始以为玻纤会遮挡阳光,其实影响效果微乎其微

蒙好效果,兰变黑

还是有薄薄翼型的,有些滑翔能力

户外随便测了下电压,5v多,阳光很一般

更为简单的其他部分

继续,加点碳片强化下

打磨个倒角圆滑下

机翼加机身重量,还是很轻的,估算成品220克左右

开始计算失误,机头截去一大截,其实当初做的时候就预留很多前机身长度,谁知尾巴这么轻

上电装,刚刚好能塞进去

换个角度

没加连杆的重量,加了也多不了3克

还是很帅的

早上7点匆匆去测试,可以缓慢转起来

中午又测试去了,太阳一般,电流和动力确实不错

再来个小家伙的图,帮了不少忙,测试比我还兴奋

后面补上个视频,看这结构和拉力,飞是没有问题的,只等能出去飞。

楼主:
试飞视频,阳光不足,夏天应该会很好飞

测试视频,效果还是很不错,拉力对这机子足够了

遮光效果

楼主:
统一此楼回复,我也新手,只是找点新玩法。电池板是sunpower的,比老版的焊接方便多了,而且能轻微弯曲,裂了还能用,而且保持整体,不像原来碎成渣渣。机体基本是3mm depron板,轻,可以用砂纸打磨。小机子用电池有些多余,而且失去了纯太阳能电池版的乐趣,加电池的一般是长续航加飞控地面站的用,有个飞了80多个小时,电容的也撑不了多久,单片机时刻监控电压不能太低,要以牺牲动力为代价,电调和接收都不能重启,起码能可控滑翔。8块电池板总共差不多8-16w,受太阳光影响很大,现在早上11点多电流3A左右,夏天中午1点多是光照强度最强的时候。
一般都用低kv大电机来保证扭矩和力效,但这个机子小,不用太在乎,毕竟电流要用充分,原版400多克的那个机子,电机好像就60-70克多,算超大的了。
电池板先把前后缘蒙住黏住,在中间再蒙一层,能保证电池板强度,玻纤超薄,透光性不错,没什么影响。8s电池板的有飞翼的,190克,可后空翻

这是电路图,因为我要用开发板改程序省事,所以接线乱了些

烧录步骤也写下吧:驱动自己度吧
首先,下载个arduino
首选项里填写此地址   http:    //    digistump.com/package_digistump_index.json

下载这个

选择1mhz,省电,别的频率需要自行改程序频率,比如下面TCCR0A = B00000010改为100

下面是程序,arduino,适合8-12s电池板,具体要调根据阳光,舵机最好别用数码舵机,耗电

/*MPPT v6.3 for F5E RC Solar Airplane
pin2 solar voltage coming off a divider. 1.1v max. 300k and pin2 across 47k to ground
pin3 rc input comeing from rx
pin4 rc output going to esc
Sergey Vekli and Ted Luginbuhl
             __ __
Reset -|o \/ |- VCC
3 Rx   -|       |- 2 Solarvoltage
4 ESC -|       |- 1
GND  -|_____|- 0
*/
//#include <avr/wdt.h> // Watch Dog Timer
#define Vmpp 0.55 // good setting: 0.84 for 12 cell and .55 for 8 cell. If too low motor will be faster at less than full throttle.
#define VmppLOW 0.63 // low throttle mpp voltage. 0.97 seems to be good for 12 cell and .63 for 8 cell.Set so that motor cuts off when parallel with suns rays.
#define STEPdown 2 //default 2 If too high throttle will oscilate, if too low esc will reset
#define STEPup 1
#define iterations 15 //default 15. This is how many times the algo averages the array voltage.
#define transition 150 // point at wich transition takes place from Vmpp to VmppLOW between 110 and 230. Default 150.If too high it will kick in too soon and mimick Vmpp set too low.
#define LOW false
#define HIGH true
int x = 0;
int Vcell = 0;
int VMPP = 0.00;
int VMPPlow = 0.00;
boolean cur_level = LOW;
void setup()
{
// wdt_enable(WDTO_500MS); //Enable Watch Dog Timer.
// set pins mode
pinMode(4, OUTPUT); //going to esc
pinMode(3, INPUT); //coming from rx
//convert Vmpp to adc levels
VMPP = Vmpp * 925;
VMPPlow = VmppLOW * 925;
//set freq and interrupts registers
GIMSK = B00100000;
PCMSK = B00001000;
TCCR0A = B00000010;
TCCR0B = B00000010;
TIMSK = B00010000;
OCR0A = 110;
analogReference(INTERNAL1V1);
}
//main control timer
ISR(TIMER0_COMPA_vect)
{
if (cur_level == HIGH)
{
digitalWrite(4, LOW);
cur_level = LOW;
}
TCNT0 = 0;
}
//interrupt for rx repeater mode
ISR(PCINT0_vect)
{
if (digitalRead(3) > cur_level)
{
digitalWrite(4, HIGH);
cur_level = HIGH;
TCNT0 = 0;
}
else
{
if (cur_level == HIGH)
{
digitalWrite(4, LOW);
cur_level = LOW;
}
}
}
//main measurement-set cycle
void loop()
{
//wdt_reset(); //Pat the dog
if (OCR0A <= transition) // throttle level at wich higher Vmpp kicks in else statement.
{
x = VMPPlow;
}
else
{
x = VMPP;
}
Vcell=0;
for (int XX = 0; XX < iterations; XX++) //iterations for average array voltage.
{
delay(1);
Vcell = Vcell + analogRead(A1);
}
Vcell = Vcell / iterations;
//Vcell=analogRead(A1);
if (Vcell > x)
{
if (OCR0A <= 230 ) //230
{
OCR0A += STEPup;
}}
if (Vcell < x)
{
if (OCR0A >= 110) { //110
OCR0A -= STEPdown;
}}
}

楼主:
预留几楼以后用

网友:
加个电池储能应该更稳定吧

网友:
“无限”续航

网友:
厉害了很有意思,没电池的话电压低了接收机会不会还是要重启

网友:
装几个法拉电容,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
就是不晓得太阳能电池能提供多少能量,而且没有二次电池,还是很受限制的吧,不晓得加上电池之后飞机还能不能飞的起来,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小机子电池有些多余,而且失去了纯太阳能电池版的乐趣,加电池的一般是长续航加飞控地面站的用,有个飞了80多个小时,电容的也撑不了多久,时刻监控电压不能太低,要以牺牲动力为代价,电调和接收都不能重启,起码能可控滑翔。

网友A:
电池板前后粘上就行吧?为什么都蒙上?另外电池是如何连接的?谢谢!

网友:
创新不错不错,别的不懂但是能看到还有减重的空间电调接收还有电线,看到人家为了减重把接受机多余的插头都去掉了,而且电机是不是用的太大了,2205的电机大概是30克左右,你早日试飞成功加油,

网友:
大佬,16轴的飞控能搞不

网友:
楼主厉害 我要好好学习 原版飞机叫什么 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B:
建议接收机和舵机用1S小电池供电,动力用太阳能板供电,太阳能再用个二极管给1S小电池充电,这样不用担心接收机没电。

网友:
跪求太阳能板连接

网友:
厉害了,收藏学习。
太阳能电池是薄膜的吗?求链接或关键字。

网友C:
无电池或许不太好。就算容量小点,总还要挂一颗小电池上去供接收机和舵机用。再说,试的话,太阳板垂直光线(机翼)也过于理想化了。建议用大翼展比的滑翔机类机型改或许会更好。就像第一架。

网友:
attiny85 电源管理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接收机和舵机用1S小电池供电,动力用太阳能板供电,太阳能再用个二极管给1S小电池充电,这样不用担心接 ...

同意

网友D:
楼主手艺很棒。。
最好搞到薄膜式的光电板,再加个小电池,就完美了。。。

网友:
一看就是直机大佬,那么多6s电池

网友E:
sunpower 不知哪家的好?

网友:
大神一个,LZ的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平均功率只有这一点么?

网友:
看到好东西了!太阳能航模感觉对科研、长航时作用大些
超出“航模”的范畴了。。

网友:
厉害厉害,有新意。持续关注。

网友:
期待大佬出细节教程,又将掀起一场新的玩法。

网友F:
程序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序是干嘛用的?

应该是电源管理系统,优先保证接收机、电调、舵机供电,其次才是电机动力。

网友:
强,科普性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npower 不知哪家的好?

SUNPOWER是美国的一个电池板牌子,他家的电池板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艺很棒。。
最好搞到薄膜式的光电板,再加个小电池,就完美了。。。

他买的sunpower电池板,应该是不带基板的,已经很轻了。

网友G:
飞机用轻木好一点,kt板太重了,太阳能动力有限,可能起飞都成问题。

网友:
太棒了 济南魔友前来报道

网友:
好    了不起

网友H:
请问用的是什么绘图软件啊?  萌新求带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用的是什么绘图软件啊?  萌新求带路~~

autocad 和3dsmax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机用轻木好一点,kt板太重了,太阳能动力有限,可能起飞都成问题。

d板,不是kt,二楼已经有飞行视频,阳光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电池或许不太好。就算容量小点,总还要挂一颗小电池上去供接收机和舵机用。再说,试的话,太阳板垂直光线 ...

不夜航加电池就不好玩了,电池板多可以增加展弦比,这个尺寸携带方便机翼都不用拆,算是实验机子

网友:
祝贺试飞成功!天气好的话应该能连续飞5个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板前后粘上就行吧?为什么都蒙上?另外电池是如何连接的?谢谢!

蒙上增加强度,对效率影像很小。电池之间用焊带,卖电池板的有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蒙上增加强度,对效率影像很小。电池之间用焊带,卖电池板的有卖

看你的视频了,试飞成功太好了!再次表示祝贺。外国的那架飞机我也看了视频,还怀疑他是不是加电池了,看来你的飞机,对此深信不疑了。
准备仿你的电源管理系统,不清楚的你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视频了,试飞成功太好了!再次表示祝贺。外国的那架飞机我也看了视频,还怀疑他是不是加电池了,看 ...

我也是外面找的,慢慢摸索

网友:
楼主好手艺,好久没看到这么有意思的折腾了!

网友I:
请问楼主,你用的飞机设计软件是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你用的飞机设计软件是什么名字?

AUTO CAD,牛逼的设计软件

网友:
大工程,挺复杂,需要大把的时间支持。

网友J:
高手  厉害 飞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  厉害 飞了吗?

视频在二楼,你这贴看的!

网友:
LZ可以了解一下CADC里的太阳能赛事,也是蛮有趣的,基本上都是选择2s电供电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