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风动救援船,请大神们指点迷津

楼主(2020-03-05):
宅家画了个风动救援船,准备以后搞固定翼水机救援,同时希望有一定速度,没事也能解闷。大概结构参考上图tb这家的大红艇,尺寸640*380,电装考虑2212 KV2450无刷+40A双向电调,50克舵机矢量转向,材料KT或者PP板。问题来了:1.这种结构两侧浮筒水阶放50%处可否?2.电机放哪合适,下拉几度合适?先谢谢各位了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5164\00140F6B.pn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5164\00141B7C.png^-^

网友:
不起飞不用阶梯。

网友:
不错的风动船设计

网友A:
相信我船要有速度才好玩,用2216加6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我船要有速度才好玩,用2216加60A

2216也有的,电调尴尬了,刚下单40A,可朗宇2216 3S最高不超30A……O(∩_∩)O哈哈~,我只有3S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2216也有的,电调尴尬了,刚下单40A,可朗宇2216 3S最高不超30A……O(∩_∩)O哈哈~,我只有3S电

你就错了,要看用什么桨与kv值,我的2216用60A静止全油马上超60a跳线保护。跑起来就不跳。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想做救援船,结果做成了风动竞速船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7514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你们最后怎么给电池仓做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你们最后怎么给电池仓做防水啊

建筑用透明防水胶里外刷一遍,滴水不漏

网友B(2020-04-04):
引用 楼主:
建筑用透明防水胶里外刷一遍,滴水不漏

这倒是没错,但是仓盖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倒是没错,但是仓盖那里呢

做个双层结构的防水套,不就挡住大部分水啦

网友:
懂了,你做的还真是下功夫啊,水冷都用上了,我是直接把电调做防水丢外面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