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刀,自动弹射出加长杆与刀柄加长杆刀头三段分离的怎么选择。

楼主(2020-03-05):
|南旗的半自动弹射加长杆版的螺丝刀手柄,不知道用在航模上怎么样,直固都飞。感觉有点不放心。因为这种机构在伸出加长杆使用时,会不会晃动造成无法用力顶住螺丝。还有这种机构的寿命会不会很短。老款有用手拉出加长杆的。还有更老版的三段组合式的就是分开的需要加长时把加长杆吸上再吸刀头。大家给点意见看看是买最新版的射出款还是最老版的三段分离组合那种,谢谢大家,刀柄价格从老到新分别是45/55/65

网友:
如果是国产的就不要买了,这些国产的小五金工具绝大部份都是小作坊出产的,本来设计都不错,有些是仿制的,但材料和加工精度都太差,所以用不了几次就成了废品。

网友:
我有南旗的一款,用着很好

楼主:
不是因为快递停运,我的南旗螺丝刀也快到了,取消订单后,谢谢该问问大家呀,其实买了也可以不过在航模上使用没有直杆螺丝刀那么方便,小的孔这种螺丝刀去不了。但在其它情况下这个套装还是很不错的,我取消的订单是另一款手柄稍微细一点,没有射出功能。怕射出加长杆后螺丝刀会横向松动,不方便用力顶。所以买的28合一,三段分离式的版本。楼上朋友你用着加长杆间隙大吗?这种自动的和手拉出加长杆版与三段式分离款,哪款实用,模型直升机上。

网友:
新款老款应该买哪个,我也想入,用过的给说说,哪种更实用。卖家说就是手柄改变了。直柄的工具我都有,就是想买个性能好的工具。

楼主:
22合一,23合一,28合一都是我的候选目标,这几款刀头有两种老版是crv的新版的是s2的。估计硬度都够了。就是手柄分为半自动伸出加长杆/手动拉出加长杆/加长杆与手柄分离的需要是接上,再接刀头。这三种手柄第一款我很喜欢还能玩玩,但就怕晃动或其它的问题。最后一款三段分离的感觉没有自动弹射功能不如买一般的最简单的内六角螺丝刀才13块一把。模友说这种有加长杆的或者接上加长杆的螺丝刀在直升机上有些小孔去不了,好看不好用。

楼主:
家里几套内六角螺丝刀了但看到新款螺丝刀还是想买,平时用得最多的反而是最便宜的30块一套4支的内六角螺丝刀。

网友:
不好,统一现在用博世的电动螺丝刀,刀头用德国维拉的,手动手柄可以用博世或者维拉的

楼主:
还是买了23合1的南旗。不买心里难受。110的价格对于航模来说太便宜了。就当换了一付桨。

楼主:
买了南旗云弹23合一后仔细看了看披头的型号,感觉完全是给玩航模的朋友设计的,不足的就是没有配内六角套筒,我把4支用不上的拆手机的披头拿掉换成了我其它套装里的4支内六角套筒。现在盒子里就是一字,十字,内六角,内六花与换上的套筒了。刚好外场一个盒子搞定。虽然还没用但看做工已经超过了世达史丹利之类的国产家用螺丝刀航模专用内六角螺丝刀差不多。手柄原先以为弹射加长杆这种设计会用很大的间隙,但实物让我很是满意,晃动在可接受范围内,比期望值高。在德国工具价格面前这个套装价格就是个零头。真是没想到能有这么好。还有个缺点就是磁吸披头我不是很喜欢,如果能做成磁性与快锁两种可选就好了。以前用磁吸披头老是被拉出来,影响工作效率。好了就怎么多了。以后用了再给大家讲感受。谢谢

楼主:
这螺丝刀机在外场方便啊,在家里还是普通航模螺丝刀好用些,轻些。在使用这螺丝刀时还是跟前面说到的一样披头会被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