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请教 问题

楼主(2020-03-05):
田宫小房车 之前一直好好的,最后一个给朋友玩后回来就放那没动,后来我玩的时候迅速加油时车子先是不动 2秒后一顿一顿的往前走。
缓慢加油直到高速都是正常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得排查啊,所有的齿轮、差速器、狗骨接杯,凡是运动机构都得检查啊。你问别人怎么知道

网友B:
缺相了吧,还是绕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相了吧,还是绕路短路了
缓慢给油的话是正常的,或者轮子离地的话迅速给油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