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420直升机能用500级1600kv电机吗?改皮带轮可以改变 ...
380/420直升机能用500级1600kv电机吗?改皮带轮可以改变齿比,但是找不到

楼主(2020-03-05):
380/420直升机几个牌子的机体都是一样的,齿比从19T刀24T大概固定在6-6.5之间,那
电机
就必须选择kv在800-1000之间。其实最多且便宜的500级使用的电机,多在kv1300-1600之间其中1600最多。价格也都在100多。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谁使用19T以下电机皮带轮的,比如15/16t这样就可以使用1500/1600的电机了。

网友A:
我买了30齿的,准备用4010电机,kv400,还没有到,效率应该差不多,你搜铝合金同步轮

楼主:
30T的也可以呀,很多400-600的6s电机可以选啦,我在淘宝选电机时老是看到同型号不同kv的电机低kv400-600的都可以6s使用,一到了800-1000就只能3-4s了。电机皮带轮有几个参数,有皮带宽度限制好像是7点几毫米,还有齿形这个我不懂怕买错。

网友A:
gt2的齿距,带宽10mm,和380一样

网友B:
可以用的,有时候可以改变思路对待。
因为6s状态下想用1600kv皮带轮就比较小了,不推荐真的买比较小的同步轮,驱动力会有问题。
那么换个思路,改kv或者改电压。目前大部分为19/21t,1000kv,6s使用
那就按1600kv状态下,4s,19t,比之前油门低大概5%就可以了。原来用6s 1850-2600,现在4s就是2775-3900mah就行,电调记得用80a

楼主:
也想过用4s/5s来着,就是怕这样一来,电流会高很多,我手上直升机电调最大就60a的。使用没这样改。谢谢前面朋友的指点。

楼主:
byang兄,gt2宽度10mm的皮带轮你用过,可以正常使用是吗?

网友C:
这样搞是因为想要便宜的电机?
富丽3020不贵吧?何必转一圈。买大号舵机在改小轮?或者改电池? 图什么?

网友D:
我改的比较大扯,换上了4020的电机,910KV,380机的电机齿和尾巴齿都换成了420的,齿传比基本差不多。不仅仅是换了电机,我还换了500的旋翼头,连尾管也换喽。我的是HELIRC380,有第三轴承的。

楼主:
固件我是有强迫症,喜欢走弯路。走弯路有快感。

网友E:
有4015的,kv也合适,就是比较贵。改kv重新绕线,咸鱼有做的,一来一回加上费用不如买贵的。

楼主:
其实我们有时候走弯路,并非节约钱。一来二去的常常会花更多的钱。比方说看到大家飞380/420就这两个型号选择,心里就不爽。玩航模的都是这样有病的人,航模就是我们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