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拟器问题

楼主(2020-03-06):
问一问论坛里的大神,前一阵自己改无线模拟器,用的普通8合1的加密狗,万用表测好正负极后焊接线,ppm信号接在3.5插口端。插在电脑上,对频正常,电脑可以识别到加密狗,但是提示没有和遥控器连接,可是遥控器和接收机对频是正常的。改完以后用音频线可以正常有线连接使用,用无线模式就用不了。一直提示遥控器识别不到。我是天地飞et12的控,试了209/204/201三个接收机就不行。确定接收机是好的,加密狗也是好的(有线连接正常用),遥控器也正常使用。但是无线模式就是用不了。希望论坛里的大神来讨论讨论

网友A:
发射器是否调到了PP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器是否调到了PPM输出?

调到了ppm模式

网友B:
ppm通道对不

网友C:
肯定是PPM输出或者是PPM焊接的点位错了,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D:
一般一通道是ppm  加密狗插到一通道,其他通道会显示没有链接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m通道对不

这个没错呀,接收机有不同的颜色提示灯来区分不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一通道是ppm  加密狗插到一通道,其他通道会显示没有链接遥控器

没太理解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PPM输出或者是PPM焊接的点位错了,看看我的帖子

我看您的帖子,我的加密狗信号线和您的加密狗的信号线焊接位置是一样的呀

网友E:
首先确认,p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确认,ppm

可以确定是ppm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您的帖子,我的加密狗信号线和您的加密狗的信号线焊接位置是一样的呀

检查接收机是不是输出PPM,插的是不是PPM的输出口,接收机灯指示正常吧,确认没有插反,插错,感觉肯定是个小问题,认真点,排查一遍

网友F:
供电够吗?是不是供电不足?别用前置usb,就算后置的,有的接收机需要4v以上,usb3.3v不一定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接收机是不是输出PPM,插的是不是PPM的输出口,接收机灯指示正常吧,确认没有插反,插错,感觉肯定是 ...

好的,晚上下班回去我再仔细排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供电够吗?是不是供电不足?别用前置usb,就算后置的,有的接收机需要4v以上,usb3.3v不一定够

这个还真没注意,晚上我在拿万用表仔细测控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接收机是不是输出PPM,插的是不是PPM的输出口,接收机灯指示正常吧,确认没有插反,插错,感觉肯定是 ...

这个是我改的第二个加密狗,第一个失败了。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能连接上,但是进凤凰模拟器校准摇杆的时候摇杆不动,软件里的进度条会疯狂的上下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改的第二个加密狗,第一个失败了。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能连接上,但是进凤凰模拟器校准摇杆的时候 ...

换个遥控器吧

网友G:
普通的天地飞7通道接收机可以接吗?接第一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的天地飞7通道接收机可以接吗?接第一通道吗

不可以,新老款天地飞接收机不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新老款天地飞接收机不通用

难怪我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