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言风语】 F3C静动作心得 其一 悬停

楼主(2020-03-06):
大家好!我是晓疯,和大家一样都是航模的爱好者。自己弄这个节目主要是想和大家交流想法。有不同观点也请各位指出。大家共同进步。

这期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练习F3C静态动作的一点心得,同时希望能对刚入门的朋友有所帮助。

先说明一下,悬停时直升机是向右倾斜的。

直升机的主桨顺时针旋转(从上往下观察)。机身会受到一个逆时针旋转的扭力。为了抵消这个扭力直升机的尾桨必须提供一个向左的力。这样会导致直升机在水平方向受一个向左的力。为了抵消这个力,直升机需要右倾使升力向右偏,用升力的水平分力来抵消尾桨的向左的力。

起飞:
推螺距杆至直升机即将离地,打一点右副翼。直升机向右倾斜后,再继续推螺距,直升机离地。

悬停:
当直升机即将到达悬停高度时,依据实际速度收小螺距。当直升机减速,停止在悬停高度时,立刻将螺距推至悬停螺距。

降落:
收小一点螺距,直升机开始下降。直升机下降至地效高度时,继续收小螺距,维持直升机下降速度。当起落架触地时,匀速收至负螺距,将直升机压在地面。

以下是起飞至悬停过程中的物理受力分析和细节解释。

关于离地前打副翼:
直升机在地面时,受到重力,来自地面的支持力,升力,尾桨向左的推力和来自地面的摩擦力。
最初地面的摩擦力和尾桨推力相等。随着螺距逐渐增大,地面支持力逐渐减小。在升力到达一定值时,摩擦力开始逐渐减小。之后摩擦力会小于尾桨的侧向推力,直升机开始发生侧移。为了阻止这种侧移我们需要打副翼使直升机倾斜,利用升力的水平分力抵消尾桨侧向推力,此时左起落架离地。继续加大螺距使直升机升空。

直升机上升过程
升力大于重力开始升空,做加速运动,运动中阻力增加,最终匀速运动。即将到达高度时,收小螺距,升小于于重力,直升机开始减速。达到悬停位置时,立刻将螺距推至悬停螺距,升力等于重力。直升机悬停。

降落过程
轻微收小螺距,直升机开始下降,阻力上升,最终直升机匀速运动。直升机接近地面时地面效应开始增加,进一步缩小螺距,维持直升机下降速率。起落架触底瞬间快速收小螺距,防止发生弹跳。

网友:
非常专业,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A:
新手请教下,楼主油门是一直保持一个转速吗?螺距不是随油门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请教下,楼主油门是一直保持一个转速吗?螺距不是随油门变化吗?

油门曲线是一条平直线。启动之后转速就不再变化了。这样可以提供稳定的手感。
刚入门的时候油门曲线是斜的,因为那时电调基本都没有启用定速。高螺距对应高油门是为了防止螺距增加后转速下降。再玩下去启用定速功能后,油门曲线就是平直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是一条平直线。启动之后转速就不再变化了。这样可以提供稳定的手感。
刚入门的时候油门曲线是斜 ...

回去把油门调成一个直线玩下,我还是在交易侧面悬停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去把油门调成一个直线玩下,我还是在交易侧面悬停阶段

悬停的话差异不大。主要差异还是在飞上空动作的时候。F3C动作力,个人认为比较吃动力的是1/4筋斗拉起。如果是飞3D,侧钟摆很吃动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悬停的话差异不大。主要差异还是在飞上空动作的时候。F3C动作力,个人认为比较吃动力的是1/4筋斗拉起。如 ...

在请教下,飞航线是不是要用6轴,飞动作就用3d,飞航线不能用3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请教下,飞航线是不是要用6轴,飞动作就用3d,飞航线不能用3D ?

六轴?伟力的微型直升机?
如果六轴模式飞稳了,建议换到3D模式训练。3D模式不带自稳。在3D模式下悬停飞好了后,再考虑练习航线和动作。
低速航线可以用六轴。高速航线时会伴随一些大倾角动作,有可能会因为六轴模式达不到需要的倾角。
3D模式是所有动作都可以做了。不过可能会因为直升机性能的问题有的飞的不漂亮。

航线拿下后可以考虑入一台小型练习机了(450,470,360,3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伟力的微型直升机?
如果六轴模式飞稳了,建议换到3D模式训练。3D模式不带自稳。在3D模式下悬停飞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基本功很重要,遇到技术瓶颈,就联习基本功,很多时候基本功到位,问题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需要各位模友认真体会

网友(2020-04-29):
喜欢F3C,这篇文章正好和我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