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床问题

楼主(2020-03-06):
年前买了个小车床,有些问题求助

网友:
调整主轴转速

还可以这样调

网友:
要两根皮带的吧?一根速度不嫌太高吗?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用了变频器,那个就用不上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用了变频器,那个就用不上了吧

不用也可以,但是这种电机不是专用变频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转散热跟不上,最好换2根皮带的或者给电机加个热保护开关

网友A:
皮带的挂法不对。中间轮是调整皮带松紧用的压轮,装反了。这个轮通过压住皮带可以在皮带疲劳、磨损后,向下调整轮子压力,进而使皮带包角加大增大摩擦力。皮带涨紧度一般在长度的中间位置向下压可偏离2厘米就可以了。太紧损失功率加剧磨损。太松会打滑功率传递不够,皮带也易损坏。

网友A:
用两条皮带可以降低转速增加扭矩,加工硬件、较大直径的工件有用。变频器可以无级均匀调速,但是低速时转矩有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条皮带可以降低转速增加扭矩,加工硬件、较大直径的工件有用。变频器可以无级均匀调速,但是低速时转矩 ...

发现这个问题了,也想换掉。另一根皮带是不是同步带呀,该怎么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的挂法不对。中间轮是调整皮带松紧用的压轮,装反了。这个轮通过压住皮带可以在皮带疲劳、磨损后,向下 ...

下压的话,调完皮带还是松的,所以就弄成上挑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两条皮带可以降低转速增加扭矩,加工硬件、较大直径的工件有用。变频器可以无级均匀调速,但是低速时转矩 ...

压带轮只和皮带的张紧度以及两轮间传递的力矩有关,和转速无关,不要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压的话,调完皮带还是松的,所以就弄成上挑的了

如果下压皮带轮到底皮带还不紧的话,可换一条短一点点的皮带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压的话,调完皮带还是松的,所以就弄成上挑的了

如果把皮带与中间惰轮连接,长度可能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带轮只和皮带的张紧度以及两轮间传递的力矩有关,和转速无关,不要搞错了。。。

对的,和转速无关。

网友C:
无极变速是很方便,但是在低速的时候力矩还是小,不适用,皮带变速力矩大,就是来回换皮带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极变速是很方便,但是在低速的时候力矩还是小,不适用,皮带变速力矩大,就是来回换皮带有点麻烦。

换个750W的伺服用不用再倒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750W的伺服用不用再倒皮带?

    伺服电机扭矩可以是恒定的,举例说明一下,不管转速是10还是1,扭矩都固定是1。而普通电机通过皮带变速,转速10的时候扭矩是1,转速是1的时候扭矩就是10,当然我是没把损耗算进去。 我的意见还是用普通电机。另外,750w的伺服电机二手的没有300以上也买不到好的   。

网友(2020-04-08):
和我的一样

网友:
别迷信变频,效率损失和扭矩损失都很大!还是皮带传动好!上伺服主轴也行,性能没问题,价格够买个新的床了...

楼主(2020-09-10):
你这个挂轮全不?

网友(2021-03-04):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挂轮全不?

当时在废品站买回来的,没有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