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AR635 接收机 升降舵机 输出舵量特别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3-06):
附翼和转向舵量都正常,但是升降舵机的舵量输出特别小,只有一点点角度,然后以为是舵机问题,换了个舵机也是一样,但是其他通道输出的舵量都是比较大的,遥控设置也还原过了,所以应该是接收机的问题,这个输出舵量是可以调节的还是说我这个接收机坏了?

如果是可以调节的,那么哪里有说明书呢、?

网友A:
可能之前的设置把这个通道的行程设小了。把接收机的as3x关掉试试。另外这个接收机设起来绝对是屁股里的痛,能换成636最好换掉,天地之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之前的设置把这个通道的行程设小了。把接收机的as3x关掉试试。另外这个接收机设起来绝对是屁股里的痛, ...

谢谢,已经解决了,原来是不小心切换到3D类飞机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