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比例铜陵舰静改动,但愿能成功系列

楼主(2020-03-06):
首先上来改舵系,350比例的船舵特别小。放弃原有的支撑,切掉,外卖烧烤弄来的铁签(材质目前不清楚,猜的是铁签),外面1mm热缩管包围,在船舵上割开适当的空间,直接插进去,田宫绿盖浇水固定(防水效果不知道怎么样,但愿能抗住),不打算改双轴双舵了,单轴单舵就可以了,舍弃像真这个环节

船体本身的舵位直接扩大,最上面那个帽儿是原来中性笔上的,笔用完了这个可以利用起来,这个也得扩大,大小跟舵系连接杆差不多,我的可能稍微大了点,得稍微弄点黄油,防水。中午基本上就弄了这些,下午有时间接着来

网友A:
2毫米铜线加0.8mm的铜板直接焊接,外面套一段3mm的铜管当衬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毫米铜线加0.8mm的铜板直接焊接,外面套一段3mm的铜管当衬套。

您的意思是放弃板件里原有的舵,用黄铜片按原样重新制作一个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毫米铜线加0.8mm的铜板直接焊接,外面套一段3mm的铜管当衬套。

我在宝上看了,2mm铜线会不会太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宝上看了,2mm铜线会不会太软了?

    黄铜丝的硬度还是够的,况且不一定非要用铜的。一般的玩具车的那种镀锌铁轴做舵轴还是很好用的,淘宝上有的是,规格很多也很便宜。一般情况下,座套里都有黄油,所以一般也不容易生锈。或者用自行车钢丝也行......

网友A:
找那种带皮的硬电线没问题还不花钱,东西小强度没问题,而且铜制品还有一定的质感。

网友C:
感觉比较难的,排水量太小了容易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那种带皮的硬电线没问题还不花钱,东西小强度没问题,而且铜制品还有一定的质感。

好的,谢谢,今天去地下室看看,另外问您一下,船舵需要做成一定的流线型吗?我想直接弄个平面,不要形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丝的硬度还是够的,况且不一定非要用铜的。一般的玩具车的那种镀锌铁轴做舵轴还是很好用的,淘宝 ...

谢谢您前辈,今天就去地下室看看有什么能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比较难的,排水量太小了容易超重。

真超重了就只能舍弃上层建筑了,减少一部分

网友D:
这船静改动难度较高,排水量只有80克,板件太厚导致上层超重,需大量打磨或重置,船头线型硬伤,单轴反扭极大需改为双轴,静态部分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船静改动难度较高,排水量只有80克,板件太厚导致上层超重,需大量打磨或重置,船头线型硬伤,单轴反扭极 ...

改双轴单舵只能双716空心杯电机了,主要是里边空间小。超重我觉得只能是舍掉一部分上层建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毫米铜线加0.8mm的铜板直接焊接,外面套一段3mm的铜管当衬套。

你这完全就不是小船的RC思路!2mm铜棒加内2外3的铜管,再搞个起码厚2mm的铜舵,都已经有4 5g重了。
350比例的053级护卫舰模型的总排水量才30多g,排除船壳重量后完全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那种带皮的硬电线没问题还不花钱,东西小强度没问题,而且铜制品还有一定的质感。

对于小船,塑料板的强度就够了,上铜板完全就是浪费排水量!

网友:
小船只能上轻量化的五金,这船撑死不到40g的设备排水量,我也屯了两盒准备做
楼主要交流的话可以加我们微船的Q群:RC模型船吧交流群799493572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完全就不是小船的RC思路!2mm铜棒加内2外3的铜管,再搞个起码厚2mm的铜舵,都已经有4 5g重了。
350 ...

2克吧!

网友:
我这一套加起来可能都不到1.5g.......

网友A:
动手能力很强啊!感觉越小的东西越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很强啊!感觉越小的东西越不好做。

算是尝试吧,看论坛里好多大佬都在改,忍不住试试,尽量能改好

网友(2020-09-01):
为嘛改这么小的比例。200的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