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机电调怎么散热??

楼主(2020-03-06):
今天试飞成功,空机178克,2S电池2204电机KV2300,20A电调!50452叶桨,起飞重240克,缩小50%某宝的北极猫,机长55左右,翼展40CM!2S动力小了点,全油水面勉强还难起飞,应该上3S电池好一点,感觉电调太热,一会就保护了,迫降水面等了好会才能跑回岸边,这个电调怎么散热呢?装在里面的 ....

网友:
做好防水,放外面。

网友:
要不做好防水放外面,要不你就换一个发热不大的电调呗!

网友:
机身底部抠一个洞,放散热片,做好防水,电调放散热片上。降落就是冷却,再也不用担心散热

网友:
我的小水机1806KV2280电机3S电池6寸桨20A电调从来没考虑过散热好的很
如必须散热的话,
电调皮扒了贴个散热片,俺后全部用704糊满除了散热片。
安全起见,换个30A电调。

网友:
电调“保暖”做得太好了。

网友:
如果不便散热的话可以用大一号的电调问题不大!

网友:
水机我也试过内置,不行的,后来打开检修才发现电调外层704防水都被烧黄了,加大电调安数一样会发热

网友:
好搞,两边704防水胶密封住,直接外挂,我的水机和船都这么干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水机电调可以用大一号,电机不要超负荷配桨,飞下来电调不会烫。不过2204电机配5寸桨,我用12安的电调飞过,不会热到保护呀

网友:
电调加大点,不用放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