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间差速器讨论

楼主(2020-03-06):
网上有一款带轴间差速器的车桥,这是它自身的称谓,感觉叫桥间差速可能更贴切些,好了,这是题外话,对这款差速器,有意使用,但不清楚其工作原理和效果,因为按字面理解和我这菜鸟常识,这个差速功能应与桥内左右轮差速原理类似的,即其中一桥轴受力更大时,会反传到另一桥,促使另一桥轴加速,从而保证两轴间没有内耗,如果是这样,但从下图桥结构上看不出其作用如何,请高手解惑。

网友A:
感觉就是行星轮起到差速作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往中央差速器的原理去理解就比较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往中央差速器的原理去理解就比较简单了

你说的中央差速指那种结构?我理解是在前桥轴与后桥轴组中使用类似于桥内差速的原理,可以提供前后轴间转速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行星轮起到差速作用。。。

图中行星轮只能提供减速功能,只有桥内那种斜齿结构具有差速功能。

网友:
这个行星轮好象是摩擦的,可以滑动。。。

网友C:
楼主,叫轴间差速器也是对的。结构其实和桥包主减速器的差速器是一样的,都是那种锥齿行星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叫轴间差速器也是对的。结构其实和桥包主减速器的差速器是一样的,都是那种锥齿行星式。

谢谢哦!基本清楚了。

网友:
轴间差速器的动力在小伞齿上,前后桥的两个大伞齿有一个不转差速器才会工作

网友(2020-04-23):
3d打印了解一下?

网友(2020-08-19):
楼主可以把图纸给一份吗 ?我有前桥带轮边减速的图纸 ,想收集一下双联后桥的图纸 。我们可以交换下 我邮箱jun_liu713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