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左边比较重,上天就左拐

楼主(2020-03-06):
新入手了一架天行者mini plus,组装完发现左边机翼比较重,上天就左拐,请问下什么解决办法好点?
配重?
微调?

网友A:
额,为啥左边会重呢?

网友B:
副翼修正哇,发泡成熟机型,按说不会出现单边机翼重的情况的,

先看看两边机翼是否对称
再看看尾推电机的推力角度是否对,按说应该有一个角度

最后不行的话,副翼修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为啥左边会重呢?

我也很纠结,近300的空机还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修正哇,发泡成熟机型,按说不会出现单边机翼重的情况的,

先看看两边机翼是否对称

腰推机,鸡头往鸡尾看往右偏一点点,都是6寸桨,冲浪者x8都不用拉角。
两个机翼安装完就感觉一边倒,不知道是不是中间那条碳钢的问题

网友C:
反扭和安装精度问题………调整方向、副翼,或者电机安装螺丝加垫片形成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扭和安装精度问题………调整方向、副翼,或者电机安装螺丝加垫片形成右拉

你的意思是,两个机翼重量不一致,上天也不会影响飞行姿态?

网友:
泡沫机翼可能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两个机翼重量不一致,上天也不会影响飞行姿态?

有影响,但是可以按以上办法调

网友:
发视频能看出些问题吧,飞机发生左偏右偏因素有很多

网友:
这台机装不好就这样,很有可能是尾巴装扭了

网友:
估计组装的有问题。。。

网友:
怎么断定的左边重?

网友:
模具出来的东西不会差太多,不是安装扭曲就是运输压变形了。

网友D:
我的天行者飞翼也是一直往左偏,调副翼效果不好,两边配好重后笔直往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行者飞翼也是一直往左偏,调副翼效果不好,两边配好重后笔直往前走

那看来是同病相怜了,哈哈

网友:
怕是奖的反扭造成的 或者安装角度有问题

网友:
静态往左倒就是左边重,往右边翼尖加一点点配重就平衡过来了。

如果静态一样,动态左偏,那就检查机翼有没有扭曲,试着通过副翼和方向舵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