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使用solidworks建的三维的模型可以直接3D打印不

楼主(2020-03-06):
使用solidworks建的三维的模型可以直接3D打印不?
有打印机的朋友能介绍一下?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B:
另存为stl文件可直接切片打印,表示只用这个并且只会一点这个软件来画图打印

网友C:
可以打印,但是不能直接,你需要会切片软件,真正的学问在切片软件

网友D:
可以哦 切片软件推荐cura 很好用

网友E(2020-04-14):
SW实体建模不存在破面需要修补,即使是曲面建模,完全封闭后生成实体,就可以生成stl文件,切片软件切片后得到打印的G代码文件,由3D打印机打印出来。不同类型的3D打印机切片软件不同,FDM常用CURA,光固化用其他的,厂家一般都会提供适用的切片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