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关于中位点在1520的遥控器如何设置betafilght 中的遥控中...

楼主(2020-03-06):
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关于中位点在1520的遥控器如何设置betafilght 中的遥控中位值?

目前解决的办法是用遥控的微调
三个通道分别-150
不想用遥控的微调,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你可以自己打摇杆测试呀。打最小就是最小的值,中间就是中间的值,打成最大就是最大的值,自己分别填上去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了,可以自己修改中位值。

网友:
遥控器说明书,好好看看。有调中立点和100%行程的对应菜单。天地飞我可以帮忙,别的就自己研究吧。有些低端控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必须看说明书

网友:
我是天地飞ET12.舵角设置,1副翼 限位135%行程119%行桯119%限位135%以此来推升降 油门 方向 然后是辅助微调,—31 是一次类推,升降 油门 方向. 用辅助微调可以设置1520微调到1500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需要遥控辅助微调的

网友:
说明书是个好东西,用一下吧

楼主:
遥控器是天地飞09SII
飞控中位点设置成1520,这个方法已经试过好多次了~都是不成功的

网友A:
地面站上的值可以随便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上的值可以随便改的

记得保存

楼主:
就是改了地面站上的中位值=1520 后,保存并重新启动连接飞控,没有效果~!还是自己转~!

楼主:
只有调节遥控器的微调,或遥控器辅助微调里面设置才可以达到平衡点~!

楼主:
程序里面设置通道中位值的命令是什么?想试试用命令行修改中位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改了地面站上的中位值=1520 后,保存并重新启动连接飞控,没有效果~!还是自己转~!

看看pid选项里右边的曲线,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