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各大神,室内机选购!!

楼主(2020-03-06):
本人新手,想在家里玩一下小窒越机,在闲鱼上发现好像室内的小穿越机比大的更贵,这是为什么呢?本人想求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选机几点要求:1、室内玩带护圈的(空心杯
电机
也可以),2、一套最基本的头带式
FPV
要多少钱?有什么好推荐(要性价比高的以后如果技术好可以不单在室内用还可以在室外用),3,可以用富斯的
遥控器
。就这几点要求麻烦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空心杯小穿就很便宜呀,无擦就当然贵。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我买的et85,支持2s-4s的电池,室内2s,室外用4s暴力,但是有时候大油门会抽风,六百左右。头罩我只有一个beerotor2,挺好用,就是颜值不高,个头挺大。遥控器的问题不用纠结,买对应的接收机就行,套机一般都会有各种接收机搭配销售吧,没有也可以问问卖家,帮忙弄上就行。

网友C:
预算是个问题啊

网友D:
我有一套模拟的设备,因为上了大疆高清图传闲置了,有兴趣可以联系我,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