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挖掘机行走问题

楼主(2020-03-07):
我看别人有的用遥控器控制挖掘机是两个摇杆控制大臂小臂挖斗和旋转,然后用一个二挡开关按一下,两个摇杆就变成了行走,这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是自定义开关???如何设置呢?谢谢。我的遥控器是jumperT16,不懂这个遥控器的也可以说一下你的是如何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A:
估计也只有开源的能做了

网友B:
应该是把二段作为混控的启动开关,把输入源切到另一个输出通道上,T16完全可以搞定

网友C:
扶他爸16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扶他爸16能做到!

你好,你知道这个功能叫什么名字吗?我看他们用几百元的遥控器都可以做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知道这个功能叫什么名字吗?我看他们用几百元的遥控器都可以做到

没什么功能说法,只是混控能设成这效果

网友D:
这么简单的功能 T16这种开源系统绝对可以做到。在mix里面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只有开源的能做了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混控就可以,就是不知道闭源遥控器能不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把二段作为混控的启动开关,把输入源切到另一个输出通道上,T16完全可以搞定

你好,是在混控设置锁定和解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的功能 T16这种开源系统绝对可以做到。在mix里面设置一下

谢谢,我在混控里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功能说法,只是混控能设成这效果

是的,我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
目前上了500元的遥控器百分之90都有这功能

网友(2020-04-06):
分享一下设置呗,我得控是futaba 10C。正在做1:12的cat336,还有一个乐迪at9控,请指导。

网友(2020-05-23):
请问天八的控可以吗????

楼主(2020-12-30):
好久没上线了,以后看到的人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是在遥控里面的混控里设置的,具体忘了是什么了,就是开关调节一下,就切换到另一种功能。我只记得是在混控里了,多研究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