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配置一台穿越机

楼主(2020-03-07):
玩了固定翼五年了,现有东西去下
一台华科尔d10(无接受),一个caddx蜗牛摄像头,一个鹰眼屏幕。
还需要配置些什么?帮忙把型号写下咯,感激不尽。预算1200左右。

网友A:
机架,电调,电机,飞控,分电板,图传,桨和电池。需要焊接和电脑调参,刷着电调。买的时候要求刷好简单。

网友B:
【自组穿越机从0开始系列第一篇】最详细的全套配件原理及挑选经验方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1745

网友B:
可以参考下儿这个贴子还需要什么,你手里这几个设备都能继续用的

网友C:
机架看你喜欢了,第一台5寸随便买,然后就是图传可以用熊猫v2或者tank rush图传,飞塔我还是喜欢用曼巴40A的,性价比很高了,新手电机4s就买2207 2500左右kv,6s可以选1800左右的kv,可以选择致盈或者破风的,桨就乾丰的5146吧

网友D:
套机吧,配个接收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