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万向节的问题

楼主(2020-03-07):
最近设计了一款船,需要万向节结构,打算用下图这种十字万向节。想问一下这种万向节能承受最大转速大概是多少?因为我不想三天两头就换一套万向节,上油是肯定的了,但是在高转速下肯定没多大工夫油就消耗没了。

船的重量在4KG左右,钢轴,轴粗5mm,动力足够,桨径未定(至少能用50mm桨径,更大也没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软轴呢?

网友B:
关键在你的转向角度,越小越好,还有就是买好点的没坏过,你这是杞人忧天!

网友C:
3楼说的正对,万向联轴器根本的是可以消除安装中的误差。不过现在的商家质量参差不齐,总之找好一点的就可以了。我前几天买的联轴器3·17X4的,那个3.17的孔550电机轴一下就很轻松放进去了,一测量孔的尺寸都已经达到3.2mm。问问商家客服还说在公差之内,真是‘无语’。实际应该是过度配合中H7~H8的公差才是较为合适,几年前买的就很好,但是时间长忘记了。这次的商家是∶广东东莞冲冠模型科技有限公司。请大家记住了它家东西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刚才忘记说了:联轴器用在模型电机上,一般情况下强度是可以保证的,轻易不会损坏。那天把我二十几年前做的万向联轴器传到论坛上和大家‘交流’一下,那个时候还没有淘宝网上有卖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软轴呢?

我设计各种船,这是其中一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在你的转向角度,越小越好,还有就是买好点的没坏过,你这是杞人忧天!

你说的是夹角吧?25.8°
材质是45号钢

网友D:
低速可以用,高速还是别用这个,小心轴都给你抖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正对,万向联轴器根本的是可以消除安装中的误差。不过现在的商家质量参差不齐,总之找好一点的就可 ...

我好像也是从他家买的,没有过盈配合,也是很轻松就插进去了,顶丝拧紧后同轴度一般,担心高转速下振动太大,导致磨损速度剧增。看来他家东西不适合高速船。
那么如果质量比较好的万向节可以承受较高的转速吗?我用4274电机配6S,理论空载极限转速48000转,桨在水中估计也得10000转了。我主要担心十字轴磨损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速可以用,高速还是别用这个,小心轴都给你抖坏。

这个质量一般,装上后同轴度不太好,预测高转速时振动会比较大。

网友E:
上万高转速尽量不要用这种连轴,不行就改变安装角度去安装,实在不行看看用伞齿

网友F: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振动太大,0角度都抖,我也是无语了,还是上硬连接吧,这会儿我正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夹角吧?25.8°
材质是45号钢

电机与轴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万高转速尽量不要用这种连轴,不行就改变安装角度去安装,实在不行看看用伞齿

巧了,我正好有个伞齿结构的。我只是喜欢尝试不同的传动机构。性能之类倒不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该说的楼上都说了,振动太大,0角度都抖,我也是无语了,还是上硬连接吧,这会儿我正拆呢

心疼你十秒钟

网友G:
如果同心度做得好(电机与浆轴)建议用仪表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同心度做得好(电机与浆轴)建议用仪表联轴器。

仪表?

网友:
软轴是最好的选择···这种万向节在船上低速还可以··高速就算了吧··

网友(2020-04-29):
目前4条船了 都用这个 没有什么不妥  都好好的  一个联轴器 8块吧

网友:
由于在装轴系时候无法完全对其  怎么都有一点点误差  就还是用万向节了

网友:
补充下 我是像真船 不是竞速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