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聊聊HL开发产品的思路

楼主(2020-03-07):
经过这些年HL应该知道消费市场是属儿童还是模型玩家。
如果是玩家那么开发产品时是不是该用心点,比如自己开发苏联T-90这很好但接下来可以跟着出各种附加装甲不同的80和64。

因为他们的履带和其他主体是通用的这样也节省模具费用。但搞个72出来就不理解了,毕竟履带不一样,而且由于节省成本连炮塔顶部装甲和烟雾弹管架都没有做出来。
性能上也不搞个双流版。
暂时先说这些吧,大家也来聊聊补充下其他可以改进的方面。

网友:
个人更喜欢T-72,看起来更苏维埃

网友A:
刚巧上午跑了一会HL的虎式,然后就这样了(如图)。恒龙的遥控器像玩具我忍了,原地掉头的速度像小陀螺我也忍了,但这毕竟是一千多的东西,坦克每次野炮履带必跑偏,今天干脆直接掉了

网友:
新版的无论是车体各方面还是遥控和主板已经比原来的好很多了,双流也出了(有全金属,半金属和塑料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巧上午跑了一会HL的虎式,然后就这样了(如图)。恒龙的遥控器像玩具我忍了,原地掉头的速度像小陀螺我也 ...

大师兄海陆空都被你玩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兄海陆空都被你玩遍了。。。

虽然没啥好东西,但啥都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巧上午跑了一会HL的虎式,然后就这样了(如图)。恒龙的遥控器像玩具我忍了,原地掉头的速度像小陀螺我也 ...

想起了坦克世界断履带

网友C:
恒龙现在推出的尼龙外壳塑料齿轮双流波箱,用的是550电机,先不说双流本身如何,塑料齿轮具体用的是哪种材料未知,加上恒龙坦克金属件以及各部件配合的效果~塑料双流搭配恒龙目前现有的金属升级件显然会很吃力,380价格是不错,但是却限制了其他部件升级。而尼龙钢齿850和飞燕的几乎无差,也不见得对一般的玩家会舍得花这个钱去投资更别说全金属的。

网友:
我觉得HL的都看不上,太粗糙了,就是个玩具级别的

网友:
hl的东西吧,希望他能把主控板再弄好一些,反正就是拿来改造的,外部细节都得靠自己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恒龙现在推出的尼龙外壳塑料齿轮双流波箱,用的是550电机,先不说双流本身如何,塑料齿轮具体用的是哪种材 ...

塑料就用塑料 金属就用金属 什么配置干什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料就用塑料 金属就用金属 什么配置干什么活

话是这么说没错,玩恒龙的绝大多数里又有多少人真的能理解这点的,有些可能是买了原本的金属升级版以后看到别的大佬用双流,一查哇钢齿尼龙外壳的要850,看到塑料的380肯定会被价格吸引买便宜的,然后塑料的如果用料不行就可能会出现扫齿,然后一连串事情就来了。

网友E:
还可以啦,恒龙相当于开了一条路,相对门槛还不是太高(加个相对合理),这样好让人跳坑,至于掉进坑里面要升级就靠大家的钱包和补品厂商了。考虑到最终产品售价,成本方面,配置方面就没办法尽善尽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啦,恒龙相当于开了一条路,相对门槛还不是太高(加个相对合理),这样好让人跳坑,至于掉进坑里面要 ...

低门槛也不是恒龙对产品外观把控不上心的理由呀~以前也就罢了,那会还自称恒龙玩具,现在自称恒龙模型了,绝不将就的口号也有了,但是产品外观不上心这个毛病依旧在,都知道模型最大的禁忌就是外观出现大错误。更何况像恒龙现在如此高调的情况下依旧在触犯这个禁忌。

网友:
为啥要折腾自己,田宫不香吗?
田宫16比例缺乏的题材35补上
指望恒隆改进?烂泥扶不上墙,再说人家那种低成本玩具生产线就很赚钱,干嘛要费工夫去往模型上靠?
恒隆就是打擦边球,挂羊头卖狗肉,本质上就是儿童玩具,不要当模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巧上午跑了一会HL的虎式,然后就这样了(如图)。恒龙的遥控器像玩具我忍了,原地掉头的速度像小陀螺我也 ...

3号,老虎先天性的就爱掉履带啊。
前者是诱导轮你行,后者还要加上负重轮组也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巧上午跑了一会HL的虎式,然后就这样了(如图)。恒龙的遥控器像玩具我忍了,原地掉头的速度像小陀螺我也 ...

我也有一辆HL的虎式,很容易掉链,号称“掉链王”。根据我的经验,履带紧一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辆HL的虎式,很容易掉链,号称“掉链王”。根据我的经验,履带紧一点就好了。

我这个老坦克不能调履带紧度,前后轮子也是固定的,现在有点松,但是去了一节又变得特别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老坦克不能调履带紧度,前后轮子也是固定的,现在有点松,但是去了一节又变得特别紧了

HL好像现在出了可调的诱导轮座,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HL好像现在出了可调的诱导轮座,你可以找一下。

好的,我找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