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jumper t16遥控器,睿思凯r9m和mini接收机无法和飞机连接。

楼主(2020-03-07):
t16遥控器睿思凯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开机后遥控器上能显示rssi信号,但通过sbus和飞控(切糕u6)之后,飞机一直是无信号返航状态,遥控器任何通道无反应。请问下大家这是因为什么呢?之前用8fg控正常。是遥控器设置问题还是切糕飞控和这个高频头不兼容呢?彻底迷茫了。。。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r9m的rssi信号不支持切糕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m的rssi信号不支持切糕飞控

昨天连接上了,可以操作。像您说的,但我不知道回传rssi信号准不准

网友B:
您好,需要单独供电给R9m吗?

网友:
可以与t16共同一块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需要单独供电给R9m吗?

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也问了小功率不用,直接用控电。开500mw时也可以不用外接电源。但控电消耗就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我今天把r9m和mm接收机刷了固件后也出现了失控状态的现象,但有时又能控制,通道值会跳动,舵机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我今天把r9m和mm接收机刷了固件后也出现了失控状态的现象,但有时又能控制,通道值 ...

我是插错了,应该连接sbus out,我连in了。你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固件上,再刷回来呢?能降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插错了,应该连接sbus out,我连in了。你的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固件上,再刷回来呢?能降级吗?

买回来我就刷了f.port的固件,我现在要用s.port的固件,所以不想刷回去,现在不知道刷哪个固件合适了,可以把你的固件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回来我就刷了f.port的固件,我现在要用s.port的固件,所以不想刷回去,现在不知道刷哪个固件合适了,可 ...

对于开源控我还不了解,刚到手。固件也是出场时带的。怎么看?我给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开源控我还不了解,刚到手。固件也是出场时带的。怎么看?我给你看一下

谢谢,那算了吧

网友(2020-08-02):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前两天我也问了小功率不用,直接用控电。开500mw时也可以不用外接电源。但控电消耗就快了

我的是T12,功率直接在控内切换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