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不懂!求大家会的给讲讲!谢谢

楼主(2020-03-07):
插上电池自动充电吗?还有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啥意思?这电池是1s天地飞7的控电!求大神详细讲讲这个una6充电器使用方法!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算充满了?待机状态下一插上电池就有滴滴声音!而且那个跟手机信号是的东西在混动

网友A:
上面的 从左往右  12.21V是你的输入电压(也就是你外接的变压器电压) 02 是第二组充电数据(可以设10组好像)  00  01我也记不清楚了,应该是充电(可选择放电) 然后充电方式(比如插上自动开始充电或者手动选择充电等),还有就是报警音开关啥的,这个最好看说明书。然后下面的两排,上面一排是你当前电池的电压,怎么算充满呢?第一看电压,一般锂电池到4.2V充满,第二看下面的电流,你现在是0.5A在充电,如果变成0.0A了那么就不充电了。你是1S电池,那么就显示一组电池电压与充电电流,如果是2S就是两组,3S三组....6S六组。更换充电数据(自己设定电池充电截至电压和电流)一般是长按第一个键,然后按其他件更改数据。

最好是看明白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 从左往右  12.21V是你的输入电压(也就是你外接的变压器电压) 02 是第二组充电数据(可以设10组好 ...

谢谢!可以把下边充电电压设置成5a或者8a   咱们一般设置成多少呢?

网友B:
兄弟。。看过说明书没有?最下面0.5A,是充电电流,3.76是电池当前的电压,一直到4.2才是充满,充满后
电流会显示为0A。也会滴滴响几声,提示你电池已充满。
如果你一插上电池开始充电,没过一会电压就到了4.2V并滴滴响,那就证明你的电池不行了,要换电池。
你说的像手机信号在动的那个,是在充电的时候才会动。
然后,一般来说,不会一插上就自动充电,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设置成一插上就自动充电,反正我的是要按一下,才会开始充电。

网友: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看说明书!!!!!

网友C:
任何有说明书的东西我都会认真看,主要是出于两点,一是有哪些我不知道的功能和新加的功能,二是担心自己的不当操作造成损失
你要认真看说明书,不然你的问题会很多,你用5A或者8A冲控电,不看C数只会让电池或者充电器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看过说明书没有?最下面0.5A,是充电电流,3.76是电池当前的电压,一直到4.2才是充满,充满后
电 ...

我也想看啊,可是二手收来的没有说明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有说明书的东西我都会认真看,主要是出于两点,一是有哪些我不知道的功能和新加的功能,二是担心自己的 ...

二手收来的东西,真没有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把下边充电电压设置成5a或者8a   咱们一般设置成多少呢?

控电不是动力电,所以最多1C充电就足够了,最好是0.5C充电。 C就是倍率,如果你的电池是1000mA,那么1C就是1A电流,0.5C就是500mA电流。
如果是动力电,好的电池可以达到5C快速充电。
过高的电流充电始终对电池不是很好,所以如果不急着用,最好都0.5C-1C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看啊,可是二手收来的没有说明书啊

60岁的大数都会上网搜,当今这网络世界,你敢说没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电不是动力电,所以最多1C充电就足够了,最好是0.5C充电。 C就是倍率,如果你的电池是1000mA,那么1C就 ...

好的!谢谢你!我明白啦!0.5充的太慢了。。我改成1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