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改r9m高频头

楼主(2020-03-07):
注:高频头要找支持PPM输入的才行
  支架有3D打印件的直接把高频头挂在遥控器提手上或者你自己在遥控器后面挖洞。方法随你自己。

网友:
有点暴力

网友A:
r9m用不是开源的控能支持失控保护功能吗

网友B:
孔怎么才能开这么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怎么才能开这么整齐

画好边框,角磨机切

网友:
这是at9s吧?改915?

网友(2020-04-11):
引用 网友A:
r9m用不是开源的控能支持失控保护功能吗

同问。我现在用富斯i6教练口ppm输出连接r9m,无法设置失控保护,关闭遥控器或r9m断电,接收机保持最后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