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舵机摇臂干涉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07):
我的470使用vbar陀螺仪,调试完成后发现油门最低时候,左右打副翼亚拓ds450舵机臂会顶顶到舵机盖上,就下边顶。请问大家怎么解决的,我试了调14sg舵角 ,可是要调整很多很多,都百分之五六十了才不卡,而且调一边还不可以,我怕都调了太多行程会不够用,所以来问问各位老师都是怎么解决的?谢谢指点!对了,我用mb里边有这个选项,都是vbar好像只能调控里边了。高手请指点!

楼主:
还试了一种缩小十字盘那个圈,结果也是60才合适,这点行程够用吗?

网友A:
不要动遥控里面的微调,要从陀螺仪上调最大行程,vbar我没用过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你都中将了还不了解这个问题说实话,你水了多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遥控里面的微调,要从陀螺仪上调最大行程,vbar我没用过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你都中将了还不了解这 ...

退魔多年,不太熟悉了!

网友B:
把连杆的球头放在外边不好吗

网友:
控上行程在VB软件第3页调好了就不要再调整了,
干涉可以在VB软件里改下

网友:
舵机臂向内移动,机械调整

网友:
你用的球头是加长的吧,用普通的就可以了!

网友:
那颗螺丝可以不用杯头的舵机安装用点垫片就解决了。

网友C:
调整vbar里十字盘选项博士帽里的循环环即可,或者控里面的循环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连杆的球头放在外边不好吗

大劈叉吗?你开玩笑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vbar里十字盘选项博士帽里的循环环即可,或者控里面的循环环。

找到了,从来没进入vbar看过那项,谢谢!遥控器我调了,都60了还干涉,55才一点不干涉了。另外我是不是可以用短一点的球头会好点,可是后边的舵机又不能用短的了。

楼主:
找到了,就是调节的数有点多,所以担心行程不够用,明天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有那么大行程吗

网友D:
博士帽循环环就是调这个的,这个不影响集体螺距、循环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博士帽循环环就是调这个的,这个不影响集体螺距、循环螺距

是的 搞定了。知识很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连杆的球头放在外边不好吗

我没听错???球头放外面????你是不是还得再换个加长型的连杆ヽ(ー_ー)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