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betafpv无法解锁

楼主(2020-03-07):
物流怎么设置,解锁拨杆拨到解锁档都显示ARM已禁用,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什么回事
油门已设置在1000以下

网友A:
飞控连接电脑,为了安全会自动禁止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连接电脑,为了安全会自动禁止解锁的

但之前不会显示已禁用啊,现在也解不了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之前不会显示已禁用啊,现在也解不了锁

比较新的固件在接上电脑后都不给解锁。地面站第一个界面右边有不给解锁的原因

网友C:
这是正常的,能不能正常解锁,你看看最上面有没有叹号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新的固件在接上电脑后都不给解锁。地面站第一个界面右边有不给解锁的原因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我升级了固件的原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的,能不能正常解锁,你看看最上面有没有叹号出现?

感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