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油门行程校准疑问

楼主(2020-03-07):
家里有架Me262像真机,想飞,但是第一次飞双发涵道,好盈电调,Futaba 18sz遥控器,求教,如何校准油门行程。双电调供电及信号线用的y线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顶一下

网友A:
该咋校准咋校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咋校准咋校准啊

精辟

网友:
Y线接好了,和平时一样校准

网友:
电调用y线接到三通道,两个电调同时校准,有的说要去掉其中一个电调的红线,我没去也没事儿

网友:
只要是同品牌同型号的电调和电机,Y线连接。

网友B:
我一直飞双发,你单个校准都可以。信号用Y线连接。
两个电调电源线,焊接在一个T插上,再做一条T插延迟线,方便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飞双发,你单个校准都可以。信号用Y线连接。
两个电调电源线,焊接在一个T插上,再做一条T插延迟线 ...

谢谢指导

网友C:
BEC最好不要并联使用,降压稳压电源也是有内阻的,每个内阻不可能一样,是随输出电流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并联会出现负载不均衡,最好不要并,当你发现不能用的时候,就是已经损坏了。有条件可以用示波器看看就明白了。实在要并联,必须是输出电压相差比较小, 最好是还需要在输出端都接一个二极管, 然后再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C最好不要并联使用,降压稳压电源也是有内阻的,每个内阻不可能一样,是随输出电流的大小变化而变化,并 ...

我剪掉一个电调三根线里的红线,就可以了吗,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我也是双发   但是我有飞控   我y线校准后 同油门大小情况下一个电机先启动  后来又试了一下单独校准 还是一样   我最后直接分开插俩通道 从地面站调行程量了  现在转速同步了

网友D:
我的四发380是每个单独校准的。舵机多专门配的供电板给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发380是每个单独校准的。舵机多专门配的供电板给舵机供电。

不错,你的是四发50涵道A380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错,你的是四发50涵道A380吗?

3米翼展,4发致盈2207配4寸桨,5S 电
起飞重量320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3米翼展,4发致盈2207配4寸桨,5S 电
起飞重量3200g

70涵道吗?有没有帖子链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发380是每个单独校准的。舵机多专门配的供电板给舵机供电。

我看到了,手工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70涵道吗?有没有帖子链接,了解下。

就是穿越机电机,5S下5寸桨有2000.+的拉力,为了让电机不负载太大。因为穿越的电机负载大容易高温。再一个按比例4寸刚好放进引擎罩内。实测单颗1600g拉力。四颗6400g

网友:
可以混控一个通道到油门,然后就没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