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魔术板像真机

楼主(2020-03-07):
飞机原图纸翼展1700,为了方便携带,本次制作缩小至翼展1400,采用2820电机,5300mah4s电池,试飞效果非常好,上反角让飞机拥有超强的自稳系统,并且不容易失速。

网友A:
红色吉普不错

网友:
前排脸熟

网友:
飞机炸到最后都是一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吉普不错

红色吉普也是自制的

网友B:
太厉害了,如果换成透明座舱盖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如果换成透明座舱盖就更好了

是的

网友:
与轻木机相比,便宜,加工快!但感觉上还是有点怪怪的!

网友:
漂亮啊, 不知飞行时有没有感觉机身偏软呢

网友:
模数板是不是kt板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尾轮太靠前了吧

网友:
漂亮,就差一个泡沫的浆罩了。
我有一架小的EPO成品机

网友:
太帅了,这拉丝效果牛的不是一般。还想请教下楼主是怎么装这种起落架的,机翼里面有木片吗?可否看一下细节图。小弟一直按照FT的方式装这种起落架,说实话很不结实,起落架连着kt板掉下来

网友:
做太好看也不太好,飞的时候放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