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八轴

楼主(2020-03-07):
跪求一个飞控,可以8轴16桨的,或者解决方法,方案,本人小白,就想搞个与众不同的飞机玩,还有本人设计设计各种异型机架,手工画图,不会画图软件,只要你敢想,我就敢帮你设计。         飞控飞控飞控,大佬,快看看我的贴纸!!!

网友A:
新手不要谈设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要谈设计啦

好的

网友: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电机并联就行了,稳定点的用NAZA V2,高端点的用A3,上下两个电机并联一个信号线,要求电机得KV数相同,两个电机同时校准电调,我试过用这样的方式做X8,只用4个通道输出信号
这样的话,电调要用功率足的,X8的载重应该已经可以了,X16的意义大不?

网友:
8轴的载重应该可以了,X16的意义不大吧,我认为

网友B(2020-10-04):
同上,个人认为 这个X16没什么用处,飞控的话,楼上说的没毛病,可以使用并联通道的方式来实现X16 X24 等等,如果你需要原生支持X16 可以考虑使用XAP飞控,或者NP1000飞控,价格略高,十七万的样子。
  如果是低成本自己玩,可以使用PIXHACK直接修改固件即可,原生输出也分很多种,PIX支持多通道并联输出,so大概意思就是你同一个或者多个物理输出通道可以输出同样的信号,只需要你计算一下你的多轴需要多少轴然后照猫画虎即可,也支持I2C或者CAN总线输出,这样算是另类的原生吧。
   不过想要简单还是推荐直接使用并连线并联同轴上的电调,比如Y字臂的X12 即可使用X4模式或者H4模式飞行,如果是V字型平行可以使用异形V字模式,或者直接使用多边形模式(参数表里面能找到对应的参数)
   异型机架的话,我比较好奇你手工画图能到什么程度,手工出工程图吗?? 我想鼓捣一个挂微单的X8钢炮 2814+1240桨 ,下折,方管 管臂电调 SYS云台,电池上置,飞控PIX 图传树莓派 。
   之前还想做一个蝗虫机架,方管快拆,云台X3白蛋 N3飞控 LB2图传 18650电池+电量显示 有空的话你可以画着试试可以参考大黄蜂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个人认为 这个X16没什么用处,飞控的话,楼上说的没毛病,可以使用并联通道的方式来实现X16 X24 等 ...

谢谢大佬

楼主(2020-11-10):
引用 网友B:
同上,个人认为 这个X16没什么用处,飞控的话,楼上说的没毛病,可以使用并联通道的方式来实现X16 X24 等 ...

网友:
好怕你会砍到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