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一下6s电池用在郎宇2216 1100kv的可行性

楼主(2020-03-07):
如标题所示,郎宇的2216三代官方的测试数据都是在4s的基础上得出,电机应该没有额定电压的概念,只有额定电流,电流过大电机的漆包线会发热融化导致短路。因为手头的电池太多,维护不方便,所以想换成6s电池,保持电池一致性。
        我不懂穿越机,Google上的说法是不能单纯限制最大油门输出,因为有时候即便限制也会超。我目的是用在固定翼上。
         固定翼我用的是飞控来控制飞机的,arduplane固件只能通过控制某个模式来限制最大油门,这样手动模式只能通过电调控制信号输出限制来控制最大油门,但是这样是否又会影响某种飞行模式的最大油门限制。譬如起飞模式。
         我改动的目的是只改变电池的节数,不改变电机幸好和桨,航模飞行要安全第一,理论没搞懂的时候尽量不要上天,大家一起讨论下。
         我不懂改变遥控器油门杆位置,电调的三根线输出电压是恒定,电流改变还是电压也会改变,这点要请教大家,不搞懂这个,换6s后,最高没法换算过来。
        看了网上介绍,我的理解流过电机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假如桨不换,电机不换,同样百分之50%油门情况下,电机转速肯定要比4s电池块(转数=电压KV恒定值),电机转数加快,电流增加,电机功率电压电流,可能会超。
         假如飞机4s情况下百分之50油门可以保持50公里/H 平飞,那么6s情况下,百分之五十油门,电压电流同时增大,电机转速加快,所以要减小油门,一直到4s的同样转速,这时候电压降低了,电流等于4s电流,又绕圈子了
我的目的是如果换6s后,简单限制油门最大就行了吗?那限制到多少可以达到跟4s一样效果呢?

网友:
可以,按比比例来咯

网友:
我玩车的时候试过,在4s电机有负载的情况下,6s下限制在60%左右和4s全功率转速差不多。但是你要6s电池达到4s的效果,6s一定比4s发热要高的多

网友:
搭配好合适的桨,电机不超载运行,在合理负载内上6s没问题

网友:
常见直流无刷电调都是相波都是PWM波形,
也就是改变占空比来改变有效电压
所以加在电机上电压等于电池电压
同一电机同一转速同一桨下     4s/6s=60%油门
有效功率相等,拉力相等
4s瞬时功率小,持续时间长(油门开度100%)
6s瞬时功率大,持续时间短(开度60%)
只要电调支持,上12s(开度33.3%)都行
确保飞控任何模式最大开度不超(V原/V现)

网友:
例子数值有误,将就看吧

网友:
短时间就冒烟了,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
全油不超过七寸桨,很好用。相当于kv2200用3s的配置。kv1100用6s电池电流小一半,功率一样。

网友:
可以,我就是三代2216/1250配的6s 1400飞板机,用的6*4仿apc   很好用

网友:
我用过2216 880kv接8s驱动船,电机没有什么温度,反扭过大,容易翻车

网友:
电机没有额定电压,但是有额定功率啊,在额定功率内不管你是改变电压还是改变电流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如果超额定功率肯定就烧了。人家官方只是告诉你在这个额定功率内最佳的配置方案。当然,还有各种复杂的材料变化这些就不讨论了,那个更复杂。PS:电功率=电压X电流。

网友:
换个低KV的电机,超省心。

网友:
桨要合适,否则拉烟

网友(2020-12-09):
个人感觉电调的电流还要按照最大油门电流留余量比较安全,电机本身可以靠限制油门保护。换小一点的桨时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