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原谅我做一次伸手党。

楼主(2020-03-07):
本人一直玩车模。想入个固定翼,最好是飞的特别慢那种,快点玩不了。特别适合新手入门,耐炸一点的相对。还有对与自带飞控的是不是练不技术?谢谢各位了

网友:
买个空心杯三通先玩玩吧。我是伟力f949入门的,飞了两周才会正常降落,过年入了部冲浪者x8,半油起飞后20-25%油门可以在天上飘好久

网友:
不嫌飞机丑的话好小子1000

网友:
飘飘机入门不错,速度不算快,操控感适合新手,橡皮筋固定的机翼也挺耐炸

网友A:
先撸模拟器吧!标准四通道入门。感受用方向舵转弯,飞机的变化。新手用副翼转弯的永远不知道垂尾用来干啥。双翼机慢,不是主流机,1200翼展塞斯纳最合适,就是炸鸡炸桨和电机轴损失。背推的虽然不炸电机,但是不好掌握,应该头拉的塞斯纳,性价比超级好,120一架空机电装电池100+。相对比较慢。注意店家动力2212比较差,容易失速炸鸡,建议2217,低kv大桨,可以很好练习滑翔起降,滑跑。魔鬼也不错,是后三点起落架,容易上手,缺点太贵。塞斯纳找个老手调机,注意头轻。会抬头。模拟器多练,不错舵,小舵量,很好飞。也可以遥控器设置小舵量。很快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撸模拟器吧!标准四通道入门。感受用方向舵转弯,飞机的变化。新手用副翼转弯的永远不知道垂尾用来干啥。 ...

我不想要那么大的飞机,最好是1米以内的。f3p真的不适合新手吗?我看好edge540那个刀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想要那么大的飞机,最好是1米以内的。f3p真的不适合新手吗?我看好edge540那个刀锋的。

模拟器过关了,魔术板或者epp80翼展入门吧!先飞起来。水机330机型比较好飞,对称

网友A:
这是两个风格的航模,选择3d就80翼展板机开始,需要2216电机1000kv9寸或者10寸桨就可以了。推重比达到2倍

网友A:
航线机0.7高技术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机0.7高技术可以飞

我就要3d的。感觉飞的慢。然后技术成熟在家玩个吊机。我说那个型号飞机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要3d的。感觉飞的慢。然后技术成熟在家玩个吊机。我说那个型号飞机可以不?

可以,不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好上手

好的,我在研究一下,感谢!

网友:
好小子,冲浪者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想要那么大的飞机,最好是1米以内的。f3p真的不适合新手吗?我看好edge540那个刀锋的。

540刀锋真不适合新手,老老实实地飞飘飘机或者冲浪者。都是过来人,上来就3d会炸的你怀疑人生。

网友:
上来就3d确实太贼了,有点反应不过来。无论你最后用什么飞机入门,第一次飞一定要设置大小舵,设置到60%左右,打舵越柔和越好。

网友B:
● 唐山悟空 _ 新手技术贴导读(不定期更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872

网友:
我也是新手,觉得3d机虽然可以做很炫的动作,但调整舵角也可以很柔和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唐山悟空 _ 新手技术贴导读(不定期更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6872
...

谢谢版主。

网友:
这架飞机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风格的航模,选择3d就80翼展板机开始,需要2216电机1000kv9寸或者10寸桨就可以了。推重比达到2倍

你这装备飞80板机?是不是有意害他啊?你写错了吧2206吧,2206电机1500或1900KV的啊,1000kv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装备飞80板机?是不是有意害他啊?你写错了吧2206吧,2206电机1500或1900KV的啊,1000kv小点吧

在家练习了模拟器,各种炸啊。哎,还是先精通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装备飞80板机?是不是有意害他啊?你写错了吧2206吧,2206电机1500或1900KV的啊,1000kv小点吧

你看清楚了,是2216

网友:
请问您3d的80翼展板机,用2216的电机,那您推荐他用几S的电池?多大的电池那?起飞重量控制在多少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