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2变焦版差点飞丢!

楼主(2020-03-08):
前些天去乡下,到了晚上天快黑的时候飞了会御2满点起飞,起飞前刷新了返航点,不是手机信号的点,起飞后大概直线飞出去三四公里,突然接个来个电话,此时手机切换到接电话画面然后再切换回来Go4的时候显示导航点已刷新!不过遥控信号和图传正常,但是新刷新的返航点是御2当时的留空位置,而不是我这里,因为地理位置不熟悉第一次去,还飞出去三四公里,当时就去蒙了,想着用手机信号定位返航点,结果信号弱无法更新,此时只能看运气了,因为图传正常,我大概掉头180度开始往回飞,得在电量低前飞到附近,就算丢了也方便找一下,当时已经抱着必丢的心态,当年边上还有其他人,我只能装镇定,其实心里慌的一B。因为没有了位置地图只能靠昏暗的地形来找,感觉快到我附近的时候降低高度,但是从图传上就是看不到我自己,看下边的房子都一样。蒙蔽了!这时候我往破下边一看,下年有好多太红色的大货车,我又继续拉高,从图传上找红色的货车,转了两三分钟终于发现目标,一看终于有救了,开始往目标点降落,然后视线也看到了御2,当时好激动。最终安全降落。
那么问题来了,之前也飞行的时候接电话都没出现这样问题,貌似更新后就这样了!

网友:
什么情况都会有,很正常。

网友A:
这是是为啥一般情况下,我们出去干活都用专用的显示器或者带屏幕的控,而很少用手机的原因。

网友:
起飞前把手机的电话网络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是为啥一般情况下,我们出去干活都用专用的显示器或者带屏幕的控,而很少用手机的原因。

我得原装控时代屏幕的,因为图传距离太短,有时候飞个一两公里就断图传了,所以又买了个普通控改的天线。才可以飞出去五公里以外

网友:
我的御前段时间就是飞着飞着,手机卡住黑屏了,再重启开机的时候,飞机已经掉下来了,但好歹捡到了,没什么大碍,在草地上。

网友B:
你要看osd的高度距离那里飞啊。还有左下角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osd的高度距离那里飞啊。还有左下角地图。

一直在看着,刷新返航点以后,我自己的坐标就没了,而地图显示的新的标记点是飞机当时的位置。所以OSD和手机上的坐标都没用了。

网友:
你初次,飞出去,只要记录了降落点.后面就不会出问题,只要电池电压够,这是多虑了,说到底还是技术不娴熟。

网友:
你其实可以赌一下,有时候记录的是你起飞的点,有时候会错乱的认为是你重新打开软件的点。 我手机来电话,我的精灵直接切了返航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是为啥一般情况下,我们出去干活都用专用的显示器或者带屏幕的控,而很少用手机的原因。

带屏控没有普通控信号好,最好用一个平板或者不使用的手机连普通控

网友:
不可能的事!你这是扯蛋!

网友:
不可能,你以为大疆工程师是吃干饭的吗?

网友(2020-04-11):
我在飞之前都会把手机切到飞行模式

网友:
反正听你讲的挺惊险

网友:
哈哈美国老要限制GPS信号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