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神,新入坑的小白,支援一下

楼主(2020-03-08):
在网上看到有好多不同的推荐,有的说买空心杯,有的说直接买暴力的,炸几次就好了。

然后控和眼镜,有说一步到位,也有说一点一点来,天呐!!!!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推荐吗

PS:买了一个80多的控,练模拟20多小时了

楼主:
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控一步到位,其它根据自己情况来,80多的控不要用

网友B:
开心就好,不要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一步到位,其它根据自己情况来,80多的控不要用

那选哪种,越贵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心就好,不要太在意

那这种控能练出来吗

网友C:
你最少也要个福斯i6啊,虽然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最少也要个福斯i6啊,虽然入门

好的谢谢啦

网友D:
新入坑的话,建议自己买个套件先飞一下,这样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来体验飞行的乐趣,可以帮助自己提高兴趣。新手不推荐自己diy飞机,如果你是动手达人另说。新手缺乏很多装备,焊台,万用表,各种插头,连接线,包括调参软件什么的,这个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购置齐全的,而且加起来费用也不少,新手一般搞不定。如果套机炸坏了或者调参没调好,自己慢慢的就会学者开始软件调参,更换部件什么的,这样慢慢的边飞边修,基本就慢慢入门了。

网友E:
航模这个坑不好跳,玩玩就买个成品套机炸坏就丢了。以后不要玩了。要长期玩下去,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论坛潜水学习,b站看视频。相信你把穿越机论坛精品贴看完就不用问了。不学习你是玩不好的。没有动手能力就买便宜的二手学习,实践和了解各个部分的组成连接。基础的电烙铁焊接学会。必须用到的,万能表要学会怎么使用,基础的电压电流和通断基础知识。慢慢来吧!万里长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入坑的话,建议自己买个套件先飞一下,这样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来体验飞行的乐趣,可以帮助自己提高兴趣。新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航模这个坑不好跳,玩玩就买个成品套机炸坏就丢了。以后不要玩了。要长期玩下去,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论坛 ...

想真正入这个坑,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选哪种,越贵越好?

基本是这个道理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种控能练出来吗

会开拖拉机就会开宝马,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开拖拉机就会开宝马,够用就好

好嘞好嘞,谢谢您

网友F:
et85.2s动力还好控制,最高又能上4s暴力!!室内室外兼顾了,新人别追求暴力了,安全安全最重要,一键放飞提控回家很快你就退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真正入这个坑,谢谢您了

天地飞省事,上手快。飞穿越机不是很方便。T16开源万能遥控器,全兼容。没有老手带,你自己会出坑的。都不贵,国产性价比很高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地飞省事,上手快。飞穿越机不是很方便。T16开源万能遥控器,全兼容。没有老手带,你自己会出坑的。都 ...

邻居是个老鸟,有带,还没找过他,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et85.2s动力还好控制,最高又能上4s暴力!!室内室外兼顾了,新人别追求暴力了,安全安全最重要,一键放飞 ...

好嘞好嘞,谢谢

网友G:
唐山悟空 _ 穿越新手教程 - 简单的开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3556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唐山悟空 _ 穿越新手教程 - 简单的开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3556

谢谢大神啦

网友H:
首先说飞机:看你有没有场地,如果有场地。如果人少地大离家近直接上5寸。如果附近没地方飞,就买个兔机或者蜂机、牙签机,函道机。
遥控:500-1000左右的预算就可以了。如果入深坑就要考虑控好不好改高频头。
眼镜:要不大疆,要不就闲鱼收个1000-1600的,sky03或EV200d。建议EV200D还可以改接收。有买HDO的钱就直接买大疆吧。
这些看似多其实都是固定的投入,不好还可以卖。还有电池,充电器,别小看桨叶,天线,烙铁等等小耗材买起来各种型号麻烦不说还很难在一家店买齐。第一次装机做好烧飞控或者电调的心理准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说飞机:看你有没有场地,如果有场地。如果人少地大离家近直接上5寸。如果附近没地方飞,就买个兔机或 ...

好嘞,谢谢啦

网友:
控用富斯i6刷10通道固件或者14通道都行,飞机还是先从小机开始玩,小空心杯小无刷都可以,轴距100以下,带好保护圈,先练一下目视悬停感受一下真机的油门,然后再上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