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AV固件 无法解锁的疑问

楼主:
关于INAV固件 无法解锁的疑问
查看数:
评论数:
关灯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帖子模式

hyh0512
发布时间:

网友(2020-03-08):
正文摘要:
请教各位老师
hyh0512
发表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INAV 刷最新的吧,滤波改进了。
好的,感谢

网友A:
对了,INAV 刷最新的吧,滤波改进了。
Yanxiaobei
发表于

网友:
第二次不能解锁是因为飞机角度不正确,有时候GPs搜不到足够的星也不能开锁
Yanxiaobei
发表于

网友:
我也有遇过,当时重新设置了一下,换了一个解锁开关,就好了
watsonzz
发表于

网友:
看下高级设置里的参数,肯定有调错的。截个屏
wylwilliam
发表于

网友:
这个问题我到从来没有碰到过。设置以验证?应该是个疑难杂症。楼下继续…
tangyi112
发表于

网友:
这个就是你没设置好啊,至于具体哪里没有设置好,你要自己一项一项的去查看,就这个图,谁能给你详细的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