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5v 12v的分电板只接个电池怎么有噪音

楼主(2020-03-08):
有没有办法 怎么排查 . 明显的电流音

网友:
什么噪音,是滋滋滋还是叽叽叽

网友: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可能是DC-DC转换电路的磁芯发出的声音,有可能是磁芯碎裂引起。

网友A:
matek的那个?上的3S电池?

如果是这个分电板的话上3S电池是有电流噪音的,传说是因为分电板12V BEC 的电压模块原因。不影响飞行,上4S电池就没有电流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ek的那个?上的3S电池?

谢谢 就是这个

网友:
我也是这个分电板,3s有吱吱声,没用过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