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505的问题求解 恭问一下大神们

楼主(2020-03-08):
富丽505主轴有点晃动 不知道是否正常?是哪里问题 K8
陀螺仪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调十字盘都有癫痫的情况 是不是主轴的原因

网友A:
看看主轴轴承和固定座是不是有啥问题
正常来说一点都不松

网友B:
主轴弯曲???
大桨不平衡?

网友C:
玩那么多年了,主轴弯不弯怎么看都不知道吗?中联中孔

网友:
主要是没有玩过直机 一直玩的固定翼3D机
最近在闲鱼入了一台二手的富丽505的机 ,收到机检查主轴有一点虚伪 飞行时怎么调十字盘有癫痫情况 拆掉大桨空转振动也不大啊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你们谁有富丽505的 K8陀螺仪感度分别是多少 ,十字盘这些我还不是很了解 我就问一下玩过富丽505的大神们 的机
是什么情况 怎么调 谢谢大神们解答
是怎么样

网友D:
都550级别了,还问这些。

网友E:
主轴横轴都换掉。再试试。绝对有问题

网友:
我只有换掉 试试

网友D:
拆掉旋翼头,转起来看看同心度就知道弯没有。

网友F(2020-05-13):
正常来说,如果插主轴上机器,锁止后,摇主轴单纯属人手是感觉不到晃动的,如果能感觉晃动证明主轴轴承需要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