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练习机选择魔鬼如何?各位老鸟给建议

楼主(2020-03-08):
某宝上看到的这款魔鬼性价比挺高,不知道适合不适合

楼主:
迷你魔鬼也看过,价格便宜但是太丑了。果断放弃

网友:
入手训练机,FMS魔鬼最靠谱。。哈哈

网友A:
入模以来都是以FMS魔鬼作为练习机,修修补补,值得推荐,但是其他的品牌质量值得考证

网友A:
可以买魔鬼v3和v4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涂装,但是v3清仓便宜

网友:
这个价格的空机入部幼兽更好啊,空机布局还挺合理,也是后三点的

楼主:
这个不是迷你魔鬼,,,是福斯模型的魔鬼王才178,FMS的要578价格差的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魔鬼v3和v4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涂装,但是v3清仓便宜

请问哪里有清仓了?便宜的发个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
练手还是魔术板的耐摔好修,亚博特新微风不错

网友B:
练手机越小越不好飞,各方面影响都多,入1.2M左右最好

网友:
楼上说的都飞过,还是建议入个魔术板苏27  比较耐摔还便宜,对场地要求小,起飞降落都不难

网友:
守护者、魔鬼都可以,比自己组装的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手机越小越不好飞,各方面影响都多,入1.2M左右最好

终于有个明白人

网友:
800的魔鬼蛮贼的,抗风性也不算太好,受风力影响很大,……至于大点的魔鬼我没飞过一米二以上飞的就是小赛和冲浪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入模以来都是以FMS魔鬼作为练习机,修修补补,值得推荐,但是其他的品牌质量值得考证

脚架是不是前后反向了

网友:
魔鬼有几个较脆弱的地方,1.电机固定座是塑胶圈粘在泡沫内,炸鸡要是炸到电机部分,修理比较麻烦,拉力线也容易歪;2.炸鸡容易从机翼固定的位置炸烂,修复起来也是比较麻烦;3.电池是放在电机座后面,但是中间没有缓冲物,炸鸡时电池会往电机座挤导致电池变形,建议一开始就塞一块泡沫或者布之类的东西防护一下。其它方面还蛮好,平稳,留空时间挺长。

网友:
可以没问题的

楼主:
这个翼展是1020MM的,不是那个800的小魔鬼

网友:
大魔鬼可以,动手修复能力要强,否则还是腰推板机慢慢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脚架是不是前后反向了

如果反过来因为起落架变形导致效果不如相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反过来因为起落架变形导致效果不如相反
专业。的确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