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推的84cm手抛机,推力线要多少度

楼主(2020-03-08):
现在差不多是平直的

网友:
推理线不是要过重心吗?不是固定的度数吧

网友A:
我也改过一架,然后炸了,碎了一地我是跟纸飞机一样,平直的推力线

网友B:
这样就挺好 飞着难受再调推力线

网友:
我以为平就行,因为电机和机翼在一个平面。看我这架结构和你类似,一点推力线木有飞得挺好

网友C:
楼主,你什么动力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过一架,然后炸了,碎了一地我是跟纸飞机一样,平直的推力线

我也是平直,炸了5次,机头碎了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挺好 飞着难受再调推力线

现在是起飞半油门头重,机头直接往下坠机。全油门又头轻,改小油门失速炸机。不带油门平着扔重心正常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什么动力配置?

南北2306电机,DALPROP T5544C三叶桨,一个15克和一个5克舵机,11.8的电调,全重有210g

网友D:
48cm的飞机的80g左右才好飞。你这是重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cm的飞机的80g左右才好飞。你这是重量级。

这是84cm

网友:
要有上仰角

网友(2020-07-11):
后推上仰角,推力线是向上穿过重心,给机头的力是向下还是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