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卡丁车玩玩,挑战一下

楼主(2020-03-08):
过年闲了那么长时间,打算做个卡丁车玩玩,挑战一下能不能成功!在淘宝上买的二手发动机到货!

看塑料件的老化情况,这发动机年纪不小!有空拆开检查看看!

网友A:
你应该发到摩托迷或者竞速论坛的。
踏板发动机你要放卡丁车上,空间很麻烦吧,传动又不能分离,应该搞个弯梁发动机。

网友B:
踏板发动机带后轮,整个ax100的发动机几百块,还轻动力也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踏板发动机带后轮,整个ax100的发动机几百块,还轻动力也足

这个是125的,主要是带变速箱,无极变速,小朋友也可以玩!

网友C:
你这是要坐人啊,我还以为是遥控。建议弄2台,后轮不用考虑差速器了,一边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坐人啊,我还以为是遥控。建议弄2台,后轮不用考虑差速器了,一边一台。

一台就够了,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发到摩托迷或者竞速论坛的。
踏板发动机你要放卡丁车上,空间很麻烦吧,传动又不能分离,应该搞个弯 ...

看来是研究过,确实空间很麻烦,发动机加变速箱太大了,发动机已经买了,硬着头皮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是研究过,确实空间很麻烦,发动机加变速箱太大了,发动机已经买了,硬着头皮上!

我研究的是摩托车。
而且还有个事你可能没注意,湿油底壳的发动机安装角度是不可以变的,机油平面一变化,曲轴和活塞的润滑都会影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的是摩托车。
而且还有个事你可能没注意,湿油底壳的发动机安装角度是不可以变的,机油平面一变化 ...

角度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注意,现在画了个图,发动机比原来装车上缸头抬高15°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度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注意,现在画了个图,发动机比原来装车上缸头抬高15°左右,不知道影响大不。

你买都买了,只能多加100-200mL机油走一步看一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的是摩托车。
而且还有个事你可能没注意,湿油底壳的发动机安装角度是不可以变的,机油平面一变化 ...

你这白研究了啊,谁家的摩托车不上坡 不转弯? 这种发动机, 倾斜30度都能泵到机油。而且一个卡丁车,能倾斜多少度?
这个短箱体的GY6发动机,发动机图纸我都有。当年玩这个发动机, 烧焊燃烧室改压缩比,曲轴都是自己打表压装。
这机器结构很简单,真空膜化油器也给了你很大的操作空间,想干什么干什么,见过这个发动机改造的移动发电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白研究了啊,谁家的摩托车不上坡 不转弯? 这种发动机, 倾斜30度都能泵到机油。而且一个卡丁车,能 ...

这个改装好有想象空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白研究了啊,谁家的摩托车不上坡 不转弯? 这种发动机, 倾斜30度都能泵到机油。而且一个卡丁车,能 ...

放心了,多谢指导

楼主:
接好线试机,还好不烧机油,改天拆机!

楼主:
开始拆解检查发动机内部情况!

楼主:
拆开气门室盖,重新调了,气门间隙用塞尺调到了0.2mm,后面试机后再调!

网友:
厉害!以前助动车不开了,整台卖废品都不值钱。

网友E:
看来自己不用的车想办法让发动机还能干点啥?目前最想改成发电机,坛子里有做过得欢迎介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自己不用的车想办法让发动机还能干点啥?目前最想改成发电机,坛子里有做过得欢迎介绍介绍。

改发电机应该更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发电机应该更简单!

125的发动机计划改个家用220V的交流发电机。才用了8千公里的车保养的很新一直有点不舍得拆,今年最后一年不计划年检了。有时间考虑一下结构方案再拆,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发电机。哪位老师有这方面经验资料请给介绍下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