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镚搞事情---马克3寸养成记---tpu保护件---化骨龙强劲动力芯---倍特加持

楼主(2020-03-08):
春节放假在家,一觉睡起来,假期延长三天,又一觉睡起来,假期延长七天。再睡一觉吧,直接延长到3月1日上班。。。。。。
真心不敢睡觉了,再睡个觉,会不会直接告诉我公司没了,不用上班了!!!!
开玩笑开玩笑,坐在桌前望着桌上待修的mark2机架,陷入沉思(就是发呆)画个钥匙链玩玩吧,就用mark2,缩小就可以了。
说干就干,找个扫描仪把mark2全架拆分开扫描,得到清晰照片后导入cad进行描边

此步最重要的就是在扫描时准备好比例调整工具,我准备的是1cm长的方格纸
描边时将1格描出,用以调整实际尺寸,应为是画钥匙链,所以就描了一体板,保存为dxf格式,导入cero拉伸出stl导入切片打印一些列操作。。。。结果就打出来个这~~~~

巨丑无比,最后选择贴到小飞手背面,钥匙链计划宣告流产,一想既然图都抄出来了,画个3寸机架玩耍一下吧,正好咸鱼刚收了一套全新的银燕1306,年前还抢到了化骨龙的zues35aio一体飞控。

说干就干,zero重新打开,用电机确定安装尺寸,调对角,确定侧板间距,刚开始想用14mm摄像头,但是看牙签机的渣渣画质,果断放弃,使用19mm主流,计划使用平头哥。把机架两个机臂之间的近直角弧化,拉伸、倒边、装配,效果还不错

导出stl进入cura切片打印试一下

等待了2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反正也是无聊在家

买的铝柱有23mm的合适,但是摄像头的19mm铝柱没有,所以用20mm的打磨一下,装配一下看看效果,全系配芳生m2螺丝,买了各总种颜色的铝柱,选来选去还是用了黑色,因为pla只有白se

装起来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20%填充率让表面看起来不是太平整,也可能是顶层层数不够的缘故

找个轧带试试看能不能绑狗

完美绑狗,这样应该没问题了,看了下电机孔距是对的,唯一的遗憾是装不下化骨龙的一体板了,又不能去掉中间两根铝柱,无奈重新买个2020飞塔吧,再找个厂家切点碳板回来装机,等我切回来板子再更新

楼主:
经过两晚的鏖战,打印保护件也画好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机臂尖的保护件,花飞机架上置电池,所以画了带5mm的小支架

护机架前唇的打印件是这样

考虑不周,避开了螺丝孔,但这样固定不了,所以重新画le这样的

机架只预留了20*20的飞控安装位,一般20*20的图传都用铜管天线,所以天线固定件比较简单

机架我第一版上板绑电池那里是画了沉孔的,但是小果果RC的郭朝备班长说这么小沉孔没必要,又改了普通螺丝,恰巧本地退伍群里老班长有激光切割机,家里还有一块3m背胶的防滑胶皮,所以又画了电池防滑

所有文件出stl,打印试一下

安装看看效果

渲染的效果和实际效果对比下

效果还不错
选电池,之前考虑149涵道用4S1300电池,这个机架就顺便下单了两块倍特4s1000电池,结果貌似不太合适
装了电池就不能绑狗,绑了狗电池又太大

听取了魔友意见,无奈再次订购了两块4s850,不知啥时候能到了
秀一下我刚刚收到的电池大军

静等碳板归来

来自 38楼

楼主:
等了几天,终于打样成功归来这家碳板质量还不错,楼上老哥推荐那家2年前是60快,切的还是底版3mm,上板2mm的不倒角,而且轴距不一样,我这个设计底版4mm,上板2.5mm,侧板2mm,老哥推荐的厂家报价90不给倒角,所以另外找了一家*****亚碳纤维厂家切,报价100块,双面倒边30,也就是130一套,多了给便宜,先切一个看看质量

收到,开包看看质量还是不错的,压得碳板很密,夹层没有气泡,倒边均匀

唯一遗憾的由于是一体机架,所以切板时不能要求顺纹切割
假组一下看看效果

效果立现,高大上有没有
当初画图时买了很多种颜色铝柱,拿不定主意用哪个,干脆每个都装上试一下

首先就pass掉了紫色,因为我的tpu保护件也是紫色。其次pass掉了蓝色,因为电机是蓝色。。。。。。
选来选去,最后用了钛色(小声嘀咕:符合我低调的性格)
电装也到位了,就差电池了

电装选用:
飞塔:化骨龙zues35aio电调一体飞控(前文阐述原因,pass)
      化骨龙F435飞塔,20*20安装孔位,f405飞控+bls-32位35a四合一电调
电机:化骨龙1408kv3600-蓝色
图传:化骨龙MT mini图传,20*20安装孔位
天线:图传自带铜管天线
电池:倍特4s95c1000mah(前文阐述原因,pass
      倍特4s95c850mah
摄像头:caddx蜗牛平头2.1mm镜头
接收机:弱智凯的XM+(frsky)
桨:乾丰3052
附件:化骨龙赠送红色小恐龙电池轧带
      化骨龙飞塔赠送35v1000uf电解电容
      化骨龙飞塔赠送xt30插头带18号AWG线材
      芳生M2*8螺丝10个-上板+侧板,芳生M2*8螺丝16个-电机安装
      芳生M2*10螺丝8个-底版
      23mmM2铝柱*8
      20mmM2铝柱*1(锉刀伺候改为19mm,摄像头尺寸)

上图欣赏一下

化骨龙bls-32位35a四合一电调,采用stm32F051主控,峰值电流40,耐流10s,宽幅电压2-6s供电
看做工非常工整,pcb侧面附铜,方便焊接电调,重量6.5g

化骨龙f405飞控,采用stm32F405R6T6主控,MPU6000陀螺仪,宽幅电压2-6s供电
20*20安装孔距,重量4.7g

化骨龙MT mini图传,20*20安装孔,天线接口mmcx,功率:维修模式/25mw/100mw/200mw/400mw/600mw
重3.9g,有6个频段48个ch,虽然我只用一个。。。。
送个铜管天线和一个mmcx装sma的转接线
注意的是这个图传只支持5v供电,这点有点不是太方便给别的塔用

化骨龙1408kv3600-蓝色,这电机搞不懂为什么轴芯加钢柱
这电机是9n12p的结构,采用角型接线法出线,至于绕线方法我在自己B站一期绕线视频中有讲,有兴趣的可以看下
————————————————————————————————
装机-搞TMD
首先把电源线和电容焊到电调上,这电调两面都有电源焊点,差点搞得我分不清正反面
看着做工,真是完美,就是不知道用着怎么样,别出现-大哥,抽翼飞的状况就好
为了固定电容,又画了电容固定件,把电容引脚剪短,用硅胶线链接到电调,可以不妨碍电调的减震

把打印的保护件装上,搞个低强度的螺丝胶,用牙科检查牙拿回来的这个小签字沾着涂抹到电机底座螺丝孔内

套上蛇皮管,装上电机,准备焊接,这时候电调的侧面附铜的优点就显现出来了,可以直立焊线
装飞控,焊接图传线和摄像头线,将接收机放到机尾部,用轧带扎紧

装图传

层高正好放进去,但是想装卡录的话。。。。。。
不可能了

装天线,装天线固定件,装平头哥

盖上上板,上好螺丝,装上电池绑带,新机出笼

装机结束,调试就不给大家放上来了,论坛大神很多
由于新订的4s850电池还没到货,所以下星期为大家上传飞行视频

网友A:
我还以为你直接用pla机架去飞了 画的不错 。用来模拟装机倒是不错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直接用pla机架去飞了 画的不错 。用来模拟装机倒是不错的方式。

定个版型可以,pla又脆又软

网友B:
我有个3寸碳板mark2,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3寸碳板mark2,还不错

我也叫别人有过,都不知道哪来的,买也买不到,只能凭印象改一下

网友C:
能放下大疆天空端吗?正在找合适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放下大疆天空端吗?正在找合适的机架

放不了,我没有大疆,没有尺寸,就没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叫别人有过,都不知道哪来的,买也买不到,只能凭印象改一下

论坛有文件啊,下载以后给切碳板的商家切就可以了,五六十一台,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叫别人有过,都不知道哪来的,买也买不到,只能凭印象改一下

这个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的

好像是哎,我之前论坛逛的见过,找不到了才自己改了,你这个轴距多少?我切的130一套,还不带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文件啊,下载以后给切碳板的商家切就可以了,五六十一台,还是可以的

五六十?哪能切?我4mm主板,2.5上板,2个侧板,我问了下都150之上,就一个经常聊的给到1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五六十?哪能切?我4mm主板,2.5上板,2个侧板,我问了下都150之上,就一个经常聊的给到130

你微信搜这个人:txw17633218709。然后交易走淘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微信搜这个人:txw17633218709。然后交易走淘宝就可以了

你用的多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多大电池

4s850mah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直接用pla机架去飞了 画的不错 。用来模拟装机倒是不错的方式。

模拟装机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三维建模软件

网友B:
图传座可以试着做斜向上35度的倾角比较好,等你设计出来了可否买个给我,我现在还在用老鼠尾,没办法用其他天线

网友E:
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的3D打印机

网友:
用的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座可以试着做斜向上35度的倾角比较好,等你设计出来了可否买个给我,我现在还在用老鼠尾,没办法用其他 ...

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装机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三维建模软件

可以呀,仿真就行

楼主:
刚开始计划用4s1000,后来改4s8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的3D打印机

满足你,自己装的b站搜索5毛钢镚儿,有我的改装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么

是的,要考虑螺母锁紧的平面是斜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考虑螺母锁紧的平面是斜的就好

你是要装普通天线那个转接头么还是装铜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要装普通天线那个转接头么还是装铜管?

装转接头,用sma插头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转接头,用sma插头的天线

直接用ipex接口的棒棒糖不香么,画个棒棒糖保护件,你觉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ipex接口的棒棒糖不香么,画个棒棒糖保护件,你觉得呢

万一要用别的天线也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要用别的天线也是麻烦

你说的那个价钱有倒边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价钱有倒边没

没,不需要倒角的,那么小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不需要倒角的,那么小的机子

我这个150轴距,不倒角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150轴距,不倒角不太好吧

大不了自己回来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了,做倒角要浪费很多钱

网友F:
这种铝柱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文件啊,下载以后给切碳板的商家切就可以了,五六十一台,还是可以的

链接失效了,那位模友也一个月没登录了,你还有文件吗
我之前在闲鱼买过这个,不过那个机架板子太软了底板炸裂了,现在想去淘宝切一个把飞机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链接失效了,那位模友也一个月没登录了,你还有文件吗
我之前在闲鱼买过这个,不过那个机架板子太软了底 ...

应该还在我的老硬盘里,明天我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链接失效了,那位模友也一个月没登录了,你还有文件吗
我之前在闲鱼买过这个,不过那个机架板子太软了底 ...

抱歉,文件已丢失,问问楼主缩小下比例也许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铝柱还是挺漂亮的。。。

这种1.5元一个,挺贵的,所以挺漂亮

网友H:
这是什么三维制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什么三维制图软件

c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