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哪位打算知道这个电调怎么刷bl啊!

楼主(2020-03-08):
怎么都连接不上电脑!插到电脑上端口也不显示!

楼主:
感觉这个编程器的线也有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编程器?

就在武汉飞翼天的店里买的!

网友B:
应该焊接在电调上的,找到接触点。需要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焊接在电调上的,找到接触点。需要图纸

主要的问题是电脑不认

网友B:
那就是驱动的问题,设备管理器不能有感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驱动的问题,设备管理器不能有感叹号!

不是驱动问题,软件不一样,要调A
口就可以用了!已经解决了!